[Kinetis] 飞思卡尔 KL05,关于睡眠问题

楼主(2015-10-26):
在kl05即将要睡眠时 ,触摸应该设置哪些寄存器? 我怎么设置都有400以上uA的电流 ? 我怀疑寄存器是不是也很耗电的?

网友A:
这个耗不了多少电吧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问的KL05低功耗的设置,建议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FRDM-KL05的例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l04-mcus:FRDM-KL05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问的KL05低功耗的设置,建议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FRDM-KL05的例程
http://www.freescale.com/zh- ...

看过了,例程的低功耗2uA的电流,主要是它没有配置什么寄存器,而且把其它的所有功能都关了,我也是按照它这个思路,但是有的是不能关的,比如:GPIO的设置还有触摸的一些设置。

网友A:
2uA的电流,这个可真是低功耗了啊

网友C:
看看给提供的例程能用多大的电流吧

网友D:
用低功耗的时候还用外部触摸按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了,例程的低功耗2uA的电流,主要是它没有配置什么寄存器,而且把其它的所有功能都关了,我也是按照 ...

即使你设置了某些寄存器,但是偏差不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uA的电流,这个可真是低功耗了啊

不好意思,说错了,我再测试过,最低是10uA电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低功耗的时候还用外部触摸按键啊

没有呀,我都已经关了,我把触摸的控制寄存器都清了。:)

网友E: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借鉴一下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