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降压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26):
这是之前有个朋友问的电路,参数不记得了,大概原理图如下,但不是很清楚这个电路的降压的原理,是这4个三极管串联是做分压用的?那工作在放大区?,还有4个LED感觉不像是做指示灯用啊。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别摆弄这些“玩具”。
沙发真地形象思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别摆弄这些“玩具”。
沙发真地形象思维灵活。
...

本人电路小白,如果电路有什么问题能说明白一些吗,谢谢

网友B:
4个三极管其实与串联电阻差不多,会产生大量的热,降压效率太低。串联三极管的可靠性远没有电阻高,还不如串联电阻。不可取。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做稳压管用,稳压值在2.2-2.8v

网友D:
三极管处于恒流限流状态,功耗很大呀。7805的输入电压取决于于负载电流呀,这电路肯定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处于恒流限流状态,功耗很大呀。7805的输入电压取决于于负载电流呀,这电路肯定不合理。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三极管其实与串联电阻差不多,会产生大量的热,降压效率太低。串联三极管的可靠性远没有电阻高,还不如 ...

谢谢指点!

网友E:
虽然是4个串联但每一个都相当于一个稳压管。

LED令三极管恒流从而基极电流也恒流而通过电阻为恒压。

网友A:
大shi啊,这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就不要乱说啦,免得让人笑话!

楼主,同为非隔离降压电路,它最大弱点是效率极低(仅约2%),相比之下远不如“电容降压”(大于85%)。
若是必须采用“有功降压”,那也应该选用单个高反压三极管电路,甚至用2~4太枚功率膜电阻也可考虑。
该电路的另一个软肋是:4个独立的电流源不可避免地其源参数(Is、Rs)难保一致,势必4管分压不均,可靠性大大下降!

原理上,电流源不可串联!
综之,它距离实用产品电路相去甚远,不比初二兴趣班玩具强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shi啊,这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就不要乱说啦,免得让人笑话!

楼主,同为非隔离降压电路,它最大弱点是效 ...

老刘啊!

谢谢大家!

这里的电流元是为了获得电压元故而为稳压管的效果。

虽然不是非常地稳压但也是稳压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本大师作为真正的大师进行的就是全方位的教导。

谈何研究方向问题。

贻笑大方的是您才对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只要三极管的VecoVbco耐压够那么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如果不够那么需要多个并联。

这里的敲门就是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都是一样的。

故而基极电阻的电流也一样从而保证了每组都是一个稳压管。

其电压为:

[(Vled - Vbe)/ R1 /beta  +  Iled] * R5 + Vled

因为Vled确定了那么Iled也就是确定了。

也就是说:

Iled = f(Vled)

而Vbe因为三极管负反馈而大约为0.7V。

参数计算需要首先确定Iled例如为1~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