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安装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6):
报错如下图所示

网友A:
windows7下安装的么?试试不要中文目录

网友B:
这个问题跟电脑操作系统有关,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C:
一是不能有中文目录,换个英文的目录
二是直接点确定不会影响你后续的使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点忽略吧,第二个问题,重新在英文目录下安装

网友E:
这个是缺少相关的文件的呀。。。

网友F:
都CCSV6.1了,还用CCS3.3

网友G:
系统不兼容吗

网友G:
在其他人电脑试试看。

网友H:
使用虚拟机试试

网友H:
可能存在相应的库文件。

网友H:
把所有的库文件都注册一遍。

网友I:
太老了,用6.1吧,难怪你安装不上

网友J:
估计是跟电脑操作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