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1)LED

楼主(2015-10-26):
本人搞了块SAM4E16的开发板,由于同Atmle的开发板有些出入,管脚不一样,我决定修收一下跑一下《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基于Atmel SAM4》

由于基本是例程,又考虑操作方便,我这次用SAM-BA 来跑一下程序。

SAM-BA很好下载

就是装驱动遇点麻烦,刚开始说找到驱动的但找不到相关的文件,后来我又让它自己找,它给我找了一个bossa

点其属性,波特率改为115200,因为我这个板子要求这个速率下载。

这时可在板子上短路下擦除跳线,在USB转串识别情况下,在跑程序之前把它拨去。

打开SAM-BA,选对串口和芯片类型:

烧入的过程是选调入程序,点发送,然后再点执行,见下图的1,2。

下完后移开探险跳线则程序运行

程序是在Studio7中开发的,由于本程不用库所以选不用库那一项

由于我用的开发板同书上的管脚相同所以不用改动即可点亮LED。

运行结果是LED闪烁

程序如下:
#include "sam.h"
/*[延时子函数声明]*/
void Delay(int num)
{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 * 1024 * num; ++i );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
        PIOA->PIO_PER = (uint32_t)0x01;  /* 让PIO控制器直接控制PA0引脚 PIO 使能 */
        PIOA->PIO_OER = (uint32_t)0x01;  /* PIO 输出使能 */
        PIOA->PIO_OWER = (uint32_t)0x01; /* PIO 输出写使能 */
        while (1)
        {   Delay(2);                        /*延迟*/
                PIOA->PIO_SODR = (uint32_t)0x01; /* 设置PA0引脚为高电平,灯灭 */
                Delay(2);                        /*延迟*/
                PIOA->PIO_CODR = (uint32_t)0x01; /* 设置PA0引脚为低电平,灯亮 */
        }
}

网友A(2019-05-14):
请问SAM4E16的开发板usb连接上电脑后端口没显示,amtel studio 也看不到开发板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