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该转换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5-10-26):
那位大侠能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1.  RA0电流取样电阻,将4-20mA电流转换为电压。
2.  ICA、RA1、RAP组成标准的运放同相电压放大器。
3.  RA2、RA3、RW、RA4组成直流参考电位电路,调整0点输出。

网友B:
建议将下面一堆电阻(RA3、RA4、RA5和RW)作戴维南等效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A0电流取样电阻,将4-20mA电流转换为电压。
2.  ICA、RA1、RAP组成标准的运放同相电压放大器。
3.  RA ...

那请问具体的计算是怎么的呢?谢谢!

网友C:
输出V=(I输入*RA0)/RA5*(100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V=(I输入*RA0)/RA5*(10000+100)

请问上面电路中RA1与RA5的阻值是否写错了?应该RA1=100,RA5=1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具体的计算是怎么的呢?谢谢!

输出V=(I输入*RA0)*RA1 / RA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上面电路中RA1与RA5的阻值是否写错了?应该RA1=100,RA5=10K。

这个是同相放大,RA1与RA5的阻值没有错。理论上4-20MA得到的电压值,若RA0与RA5的阻值相同,电压大概在2-4V之间,实际中可能需要RW做一些调整才能得到理想值。如果还有不懂,百度上有介绍经典放大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同相放大,RA1与RA5的阻值没有错。理论上4-20MA得到的电压值,若RA0与RA5的阻值相同,电压大概在2- ...

若RA0=250,I=20mA,不考虑调零电路时,Vi=5,Vo=Vi*(RA1+RA5)/RA5=5*(10000+100)/100=505   ???
这个电路是要将4-20mA变成0-5V呢。

网友D:
简单同相放大加偏移电压调整

楼主:
这个电路该如何具体的分析和计算呢?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是怎么计算的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RA0=250,I=20mA,不考虑调零电路时,Vi=5,Vo=Vi*(RA1+RA5)/RA5=5*(10000+100)/100=505   ???
这个电路是 ...

之前计算的公式是RA0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给的,如果你需要RA0=250,i=20mA,那么这样计算肯定是不对的。就和你算的一样505肯定不对,RA1与RA5的阻值需要稍微调整。把RA1去掉,RA5=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计算的公式是RA0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给的,如果你需要RA0=250,i=20mA,那么这样计算肯定是不对的。就和 ...

如果就按照上面的电路,RA1=10K,RA5=100,当I=20mA时,需要Vo=5V;
计算RA0=5/(101*0.02)=2.475。
是否是这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就按照上面的电路,RA1=10K,RA5=100,当I=20mA时,需要Vo=5V;
计算RA0=5/(101*0.02)=2.475。
是否 ...

似的

网友E:
还是感觉不对呀,输出一直在三点几伏,而且调整R1阻值也没有反应。

网友F:
学个仿真工具, 自己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