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C 求助软件复位的方法

楼主(2015-10-27):
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使用内部复位,但是找相关资料并没有找到相关信息,求大家给些经验?谢谢

网友A:
开看门狗,然后在需要复位的地方长延时

网友B:
也可以用死循环来,在需要的地方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goto来直接给指到程序的开头,不过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网友C: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好方法,不错,可以用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死循环来,在需要的地方

死循环的话,也是在看门狗开启状态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