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27):
C16可以不要,感觉是防止LED光会闪动
R50为了接地放电,R50如果放R48后面的话,基极电压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电流被三级管Ic限制了,根据Ic=βIb

楼主:
这样的话电流100mA,背光板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B:
C16无意义,与LED是否闪动无关。R50可接在R48两侧,但驱动电压适用范围会有所不同,驱动足够强时二者等效。R43为0与LED的型号有关,如果本身就是5V工作电压,自然不必加限流电阻。如非,限流电阻是必须的。2楼所言“电流被三级管Ic限制了”此言不对,此类驱动电路工作于开关态,Ic=βIb不成立。

网友C:
基极加的不一定是直流吧,会不会是PWM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16无意义,与LED是否闪动无关。R50可接在R48两侧,但驱动电压适用范围会有所不同,驱动足够强时二者等效。 ...

春阳哥,请教个问题,上面的那个电路的三极管必需工作在开关必需工作在开关状态吗?假如R43是一个非零的小电阻,Ib又比较小时,那三极管是不是就工作在放大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春阳哥,请教个问题,上面的那个电路的三极管必需工作在开关必需工作在开关状态吗?假如R43是一个非零的 ...

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你怎么控制,尤其是在批量下,元件和驱动的离散性你不考虑么?一台台调,你有那么多功夫么?更何况还有温度的影响。这种电路是典型的开关型驱动电路。

网友E:
C16的作用是为了过EFT和防静电保护;R50应该在R48前后都可以;R43=0R就要 看使用的什么LED了,蓝色的普通LED灯为3.0-3.6VDC,工作电流一般就是20MA。建议还是要限流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你怎么控制,尤其是在批量下,元件和驱动的离散性你不考虑么?一台台调,你有那么多功 ...

多谢教导

网友F:
不同意防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