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f676内部AD采样发生在什么时候?何时采样结束?

楼主(2015-10-27):
             movlw 0x05 ;测系统输入RA1
             movwf ADCON ;通过内部多路开关将RA1连接到内部AD转换电路,打开AD模块,AD时钟为内部500KHZ
             nop
             nop                  ;延时等待通道切换的信号稳定
             nop
             nop
             movlw 0x05 ;测系统输入RA1
             movwf ADCON ;将RA1通过多路开关连接到内部AD转换电路,打开AD模块,AD时钟为内部500KHZ

             bsf ADCON0,go  ;开始AD转换
w_ad     btfsc ADCON0,go;判断AD转换是否完成
             goto w_ad
             movf ADRESH,w ;如果完成,存入W
             return

上面是pic16f676的一段AD采集RA1通道的程序,请教大家,AD采样发生在什么时刻?是在第一次movwf ADCON以后就开始采样?还是两次movwf ADCON后都会采样,但是以第二次的为准?到什么时候采样结束呢?

网友A:
你好,我司有一款兼容pic16f676的单片机,价格便宜很多,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有兴趣的话加我QQ:2355910802

网友B:
ADON置位以后采样保持电容就开始充电,GO/DONE置0的下一个Tad采样开关断开,开始AD转换,完成后GO/DONE位置1,采样开关闭合,继续下一次采样过程。
这些内容最好参考数据手册,里面都写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N置位以后采样保持电容就开始充电,GO/DONE置0的下一个Tad采样开关断开,开始AD转换,完成后GO/DONE位置 ...

多谢指教。

ADON置位以后采样保持电容就开始充电,GO/DONE置0的下一个Tad采样开关断开,开始AD转换,完成后GO/DONE位置1,采样开关闭合,继续下一次采样过程。

您说的GO/DONE置0和置1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N置位以后采样保持电容就开始充电,GO/DONE置0的下一个Tad采样开关断开,开始AD转换,完成后GO/DONE位置 ...

我看了676的数据手册 里面并没有说什么时候采样开关断开。
按照下面这样理解可以不

通道打开并且ADON置位后--------------------GO/DONE置位           这段时间是采样时间

GO/DONE置位-------------------------------------GO/DONE硬件清零    这段时间是转换时间

网友B:
可能记反了吧,我写程序的时候都是看着手册写的,所以逻辑1和0哪个有效记不住,
ad转换的时候采样开关是断开的,转换结束就合上进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