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_FirstTouch STARTER KIT不能编程下载和调试

楼主(2015-10-27):
我是2010年买的一块PSoC3_FirstTouch STARTER KIT, 最近有个项目想用PSoC3,把这个板子拿出来,下载最新的PSoC Creator  3.3 (3.3.0.410)开发IDE, 但是发现不能编程下载和调试我的这块PSoC3_FirstTouch STARTER KIT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

附件是我遇到的问题截图(This device is recongnized, but PSoC Creator does not support using it at this time ),请参考!
我的PSoC3_FirstTouch STARTER KIT上PSoC3的part-number 为: CY8C3866AXI-040ES2 0919(我手上有两只样品是CY8C3866AXI-040ES3 1101) 这里面ES2和ES3是表示版本吗? 0919和1101是表示生产日期(2009年第19周和2011年第1周)?
这个问题和芯片的版本有关系吗?

我使用的IDE软件信息:
Environment:
PSoC Creator  3.3 (3.3.0.410)
Culture: Chinese (Simplified, PRC)
OS Version: Microsoft Windows NT 6.1.7600.0
CLR Version: 4.0.30319.296

Installed CyInstaller Products:
CY8CKIT-003A Rev*C
Cypress Document Manager 1.0 SP1
PSoC Programmer 3.23.1
PSoC Creator 3.3

Loaded Plugins:
Name: Customizer Loade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Loads component customizers.

Name: Addin Discovery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Discovers PSoC Creator addins (kits, language packs, etc)

Name: Device Catalog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Device Catalog Plugin

Name: Documentatio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s the topics available in the documentation.

Name: Start Page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s a start page to the framework.

Name: Feedback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 a feedback page to the framework

Name: Output Window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s the output window

Name: SCC Manage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Source Code Control Manager is the central class used for SCC actions within PSoC Creator.

Name: Symbol, Schematic and SchMacro Factory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Symbol and Schematic Factory is used to load, cache, and retrieve symbols and schematics.

Name: Project Manager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s project management related functionality.

Name: File Editor Factory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 file editors to the framework.

Name: GDE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Loads the Symbol and Schematic editors

Name: Language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Supports user files in multiple languages

Name: Workspace Factory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Workspace Factory is used to retrieve instances of PSoC Creator workspaces.

Name: Project Factory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Project Factory is used to retrieve instances of PSoC Creator projects.

Name: Toolchain Manage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SoC Creator Toolchain Manager

Name: ARM GCC Generic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RM GNU Generic

Name: ARM MDK Generic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RM MDK Generic

Name: ARM IAR Generic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RM IAR Generic

Name: DP8051 Keil Generic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DP8051 Keil Generic

Name: Device Selecto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Adds a dialog that allows the user to select a device.

Name: Transport Framework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rovides a generic device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for use by other plugins.

Name: Debugger Core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Core Debugger provides an architecture independent framework for the common debug features.

Name: PSoC Debugge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rovides debugging support for the different PSoC families through a GDB backend.

Name: Device IO Transport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rovides device IO support for Cypress devices though PSoC Programmer APIs.

Name: Serial Transport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rovides basic serial device support for the rest of the tool.

Name: Bootloader Host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rovides a host tool to perform bootloading operations.

Name: Background Elaborator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PSoC Creator Background Elaborator.

Name: TypeCache Factory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TypeCache Factory is used to retrieve instances of TypeCaches.

Name: DWR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Registers resource editors with devices.

Name: DMA Wizard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Enables quick and correct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s that use DMA.

Name: Tuner Plugin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Manages custom component tuner executables

Name: Notice Window
Version: 3.3.0.410
Company: Cypress Semiconductor
Description: The Notice Window displays notices (status messages / errors with managed lifetimes).

网友A:
找个老版本的Creator来试试

楼主:
新版本的Creator也是支持PSoC3的啊?而且新的Creator可用的component要多些,应该也修复了一些bug,更加高效和稳定些

楼主:
我查了一下官网最新的part number为CY8C3866AXI-040T,后缀多了一个T是啥意思?datasheet上也没有讲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原因是这板子上的芯片是ES版就是非量产的工程试验样片,这个只能用PSOC CREATOR 2.2之前的吧,我没试过。你可以淘宝买一个PSOC3自己手动换一换就可以用新版本的软件了,我的做法是:买了片PSOC5-5868LP换上,再更新下板子上的下载器固件,成了“PSOC5LP FIRST TOUCH KIT”,完美使用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原因是这板子上的芯片是ES版就是非量产的工程试验样片,这个只能用PSOC CREATOR 2 ...

学习了,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原因是这板子上的芯片是ES版就是非量产的工程试验样片,这个只能用PSOC CREATOR 2 ...

怎么提供工程样片呢,这确实有点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原因是这板子上的芯片是ES版就是非量产的工程试验样片,这个只能用PSOC CREATOR 2 ...

非常感谢~!:handshakePSoC5 和PSoC3可以兼容pin to 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原因是这板子上的芯片是ES版就是非量产的工程试验样片,这个只能用PSOC CREATOR 2 ...

非常感谢~!:handshake,但是PSoC5可以和PSoC3完全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提供工程样片呢,这确实有点坑啊

工程样品太不负责任了,忽悠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