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电压转负电压的电源波纹好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7):
RT,电源是给运放作为双电源供电,因此需要一个-5V的电压,选了一款TI公司的LM2662芯片,实现直流正电压转换到直流负电压,考虑到该电源芯片的充放电转换原理,输出确实会有波纹,但是没想到是这么大,接了π型滤波以后反而脉冲幅度变得更加高了,及时后级用LDO也稳不住,大约会去到300mv的波纹幅度,由于运放模拟部分做的是高精度,微弱光信号检测,因此电源波纹一定要控制到50mv以内,大家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TPS72301-Q1的纹波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把+5V也接一个低噪声的LDO试试
GND给处理好

网友B:
输入的正5V处最好接一个1U电容,我一般习惯拿一个1U和一个小点的电容接到地上纹波还可以。接上LDO你这个300mV多是有点大了,多并几个小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2301-Q1的纹波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把+5V也接一个低噪声的LDO试试
GND给处理好 ...

LM2662前一级的+5V电源正是LDO输出的,起到跟外部输入电源的隔离作用。LM2662不仅对输出波纹产生影响,也会影响输入端口的波纹,如果没有起隔离作用,其他的电源芯片的波纹也被他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正5V处最好接一个1U电容,我一般习惯拿一个1U和一个小点的电容接到地上纹波还可以。接上LDO你这个300 ...

试过并了好多电容,也试过π型滤波,感觉平滑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C:
调不好就直接上模块吧,或者直接上双路正负输出电压。

网友D:
明显是开关的干扰毛刺
布板有问题或者测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开关的干扰毛刺
布板有问题或者测试有问题

这个是LM2662的输出端口的电压,出现一条一条的直线是为什么却令人不解,布板子应该不会引起这种尖峰脉冲线吧。

网友E:
可以这么接试一下,新加的电容都用0.1uF的瓷片电容,新加的二极管是5V的TVS。如果还不行就串一个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接试一下,新加的电容都用0.1uF的瓷片电容,新加的二极管是5V的TVS。如果还不行就串一个磁珠。
...

串磁珠跟0欧姆的电阻起的作用不大,甚至π型滤波也做过了,效果甚微。瞬变管是个不错的思路,值得一试,可以手头没材料了,不过还是十分感谢你。

网友F:
这个用 LC 滤波有效

网友G:
也许是负载过重…拖累了呢?…

网友H:
串LC的效果应该很明显,除非你串的L值过小。建议LZ查21ic网站的 “利用示波器进行电源纹波分析及测试” 看看是不是测量方法问题。
  另外LM2662的两个电容厂家都是推荐47uF。

网友:
归根到底是
输入电压的绝对值等于输出电压的绝对值(输入电压太低的问题)
查看LM2662数据手册,他的工作原理根常用MAX232的原理是一样
都是靠一个电容C9和不同的开关组合,来产生翻转电压(没有电感)
先给C9充电,后切换开关组合,给C11放电,
因为开关管是有电压降的,输入电压是5V ,C11很难获得-5V
即使C11能够获得获得-5V,经过LDO TPS7230稳压之后,也难获得-5V的输出

一个二极管的电压降0.6V,取数值大一点,按照1V来算
如果要求LDO输出-5V,那么LDO输入就要-5V + -1V=-6V
如果要求LM2662输入-6V,那么电压供电就大约-6V + -1V=-7V

详细的原理如下

网友I:
输入电压处于LDO的临界阀值附近,那么当然会有问题啊!!

网友:
C9的数值不能太小,一旦C9太小,就变成容抗变大

另外C11,的数值也要足够大,才能够接纳C9的电荷

至少C11不应该小于C9

网友J:
楼上所得对
几年没见成专家了

网友K:
你加一个胆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L:
8脚和3脚之间要就近接电容100uF至少。

网友M:
1、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时,尽量使地线回路尽可能短,把示波器探头前面的钩拔掉,还有就是示波器的地引脚是地线,要保证板子接地良好,所有的器件电源输入和输出都有大小电容组来滤波
2、如15楼123654789所讲的,输入电压过低,LOD的输入电压最少大于输出电压0.5V以上,如果输出电流不是特别大的话,输入电压可以高一些
其实最好直接用模块电源

网友N:
首先排除测量问题  然后按照标准电路不行的话  就按IC质量问题

网友O:
简单点,换用SGM3204吧,我实际测试过,输出纹波40mV以内,加LC滤波可以处理的更小:

网友P:
我也用过这个片子,纹波就是大,最后换芯片了!

网友Q:
关注下,结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电压处于LDO的临界阀值附近,那么当然会有问题啊!!

TPS72301(LDO)输入电压范围是-10V到-1.2V,正电压输入6V,经过一个1n4148隔离以后,正转负变成-5.5左右,然后经过LDO输出-5V,所以不存在这个阀值问题。不过那两个电容的调整提出的解决方法很到位,输出的波纹变得平滑了,非常感谢。但是尖峰毛刺依然存在,我重点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简单点,换用SGM3204吧,我实际测试过,输出纹波40mV以内,加LC滤波可以处理的更小:
...

谢谢推荐这款芯片,会尝试更换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注下,结果如何呢?

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把这个尖峰的给降低下来电源系统就算是做好了。

网友R:
输出加一个三端子的电容,再加个磁珠,再加几个大小不同的电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 LC 滤波有效

LDO输出接了一级LC滤波,电容47u,电感10uH,计算出频率为7.3KHz,输出电压的尖峰频率为22k左右,结果波纹没有被平滑,反而增加了100mV的波纹,所以认为输出级不能接大电容,想换个小电容,但是电感没有更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是负载过重…拖累了呢?…

负载就是给几个运放供负电,应该不会太重。

网友G:
+5V主电源咋样?…纹波系数如何?…
      懒人懒办法…
    利用+5V绕组反转-5V如何?…
     喜欢用些华而不实的玩意!…
  蓄能式反转?…容量小了纹波来了…
                       容量大了电压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V主电源咋样?…纹波系数如何?…
      懒人懒办法…
    利用+5V绕组反转-5V如何?…

最新的进展情况,波纹降到了100mv,继续向50mv以内的波纹突破,其他复杂的器件就不考虑了,就用常见的LDO,DC-DC,容阻电路,别人都可以做到50mv以内,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现在手头上板子布线还有点欠缺,调试版的电路板,将就着用,以后再来一版电路应该就好很多了。

用SGM3204轻轻松松就能获得50mV以内的纹波,稍微加个磁珠和电容就能做到40mV以内,哪里要这么费劲呀

网友E:
恭喜楼主  进展挺快的哈。100mv以下要考虑走线、布地和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干扰了

网友R:
那些细长的是噪声,频率很高,可以试试三端子电容和磁阻的组合试试看

网友G:
       …天天向上!

网友S:
20KHZ太低了,宜选150KHZ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