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如何固定在控制器的上?

楼主(2015-10-27):
热电偶的探头如何固定在芯片上,测量芯片的表面温度?工作温度在:85℃~150℃

要求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热电偶探头能够很好的固定于芯片表面,不脱落,热传导良好。

我现在试了几种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求解:
方法1:
       采用热电偶胶水,一般情况下都足够使用了。但是其软化点在130℃左右,另外其固化后,很脆,容易从芯片表面脱落。在芯片表面温度到130℃左右时不再适用。

方法2:
       高温胶带(耐温260℃)+导热硅脂,此方法无法将探头固定在芯片表面,只能通过导热硅脂将热量传递给探头。缺点是胶带容易翘起,无法良好固定探头。

方法3:
      环氧树脂胶,也就是常说的AB胶。此胶固化时间太长,暂时还没有尝试。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芯片,居然表面温度要到150℃
AB胶200℃之内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的话可以考虑支架固定,类似于装散热器那种方式

网友B:
金属夹紧支架+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芯片,居然表面温度要到150℃
AB胶200℃之内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的话可以考虑支架固定,类似于装 ...

高温耐久试验,环境温度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夹紧支架+导热硅脂

控制器是密封的外壳外壳是这种的:

楼主:
老化箱图片

网友C:
控制器内部没有集成测温么。。。做过恒温恒湿控制箱,也觉得金属夹紧支架+导热硅脂是个比较好的固定方法。或者是把热电阻放在附近,用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仿真,把附近测量的温度对应过去,或者拟合一个正相关函数,之前实验室做一个结冰探测实验的时候这么做过。不过那是低温,你这是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内部没有集成测温么。。。做过恒温恒湿控制箱,也觉得金属夹紧支架+导热硅脂是个比较好的固定方法。 ...

金属加紧支架的结构能发个图看看嘛?谢谢。
另外我测试的是多个控制器,同个芯片的温度。然后做曲线的,将温升反馈给设计参考。

网友D:
对可靠性有要求,最好使用金属夹具固定并涂布导热脂,具体形式要根据你所用的器件、内电路布局和整机结构件等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可靠性有要求,最好使用金属夹具固定并涂布导热脂,具体形式要根据你所用的器件、内电路布局和整机结构件 ...

有没有不用夹具的方法,控制器内部空间太窄。有些器件离壳体也就2~3mm的距离。

网友E:
在这个芯片的上方盖子上搞一个弹簧,弹簧末端装个支架把热电偶放上面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芯片的上方盖子上搞一个弹簧,弹簧末端装个支架把热电偶放上面不就可以了。 ...

恩。这个壳子比较高的时候可行。很低的时候,只有3mm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这个壳子比较高的时候可行。很低的时候,只有3mm可以吗?

只有3mm的时候直接找块高温海绵垫塞着不就完了,更简单。

网友F:
哈哈,楼主是做BMS的吧。除了导热硅脂,还有种导热胶贴,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3mm的时候直接找块高温海绵垫塞着不就完了,更简单。

恩。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是做BMS的吧。除了导热硅脂,还有种导热胶贴,可以试试。

做ECU。和BMS接近吧。
你说的导热胶贴是哪一种?是下图这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用夹具的方法,控制器内部空间太窄。有些器件离壳体也就2~3mm的距离。 ...

那就只能用适当材料的胶了,但批量下还是用夹具或结构件省事。

网友G:
导热粘胶可以,刚好我们也在找类似的,供应商推荐了几款,明天去公司了给你找下型号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能用适当材料的胶了,但批量下还是用夹具或结构件省事。

你说的那种夹具我在请我们得机械工程师在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热粘胶可以,刚好我们也在找类似的,供应商推荐了几款,明天去公司了给你找下型号供参考! ...

非常感谢。我现在在淘宝上买了上面的导热胶,回头试试效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点类似双面胶的东西。有些电脑的显存上会用到。

能耐多少温度?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胶水已经到了。明天下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种夹具我在请我们得机械工程师在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图片?

这个不是标准件,当然不存在什么图片,全在自己的设计。

网友H:
铝箔胶带.

楼主:
那么小的器件,滤波胶带和高温胶带差不多。不好固定探头的。

网友H:
铝箔胶带.不容易开.

楼主:
目前采用的是导热胶打底,热电偶胶敷在上面,使用催化剂使得热电偶胶水迅速固定。这样探头不会再脱落。
因为导热胶凝固后仍是软的(有粘性,偏软)可以有效的将探头黏住,不会脱落。因为导热胶干的时间很长,所以安装时需要热电偶胶水辅助固定,热电偶胶水可以使得探头在前期安装时快速的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