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模块

楼主(2015-10-27):
DFB是一个24位定点的,可编程的有限范围的DSP引擎。DFB支持最多两个数据流通道,在这个通道上本地保存着编程指令,历史数据和滤波器系数。接收到的来自其它通道和模块(通过PHUB接口)的周期性采样。
        此外,系统软件能加载采样值和系数数据从/到DFB数据存储器,和/或者在块模式下重新编程不同的操作。
这样允许多通道处理和实现比本地存储器所支持的更高阶数的滤波器。

网友A:
模块提供软件可配的软件中断(DFB_INTR_CTRL)和两个DMA通道请求(DFB_DMA_CTRL)。软件可用三个信号量与DFB代码(DFB_SEMA)进行交互。
数据的移动由DMA控制器控制,但也可以由CPU直接移动。

网友B:
用专用硬件实现滤波器是靠数据流推动的,而使用MCU实现滤波器是靠程序计数器PC推动的,所以硬件实现要比MCU实现要快很多,并且实现MCU串行处理和专用硬件并行处理的完美结合。

网友C:
硬件滤波要快些,不占用CPU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