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F0系列的API手册里怎么没有外设驱动函数的说明?

楼主(2015-10-27):
照常理,应该在这个文件里stm32f0xx_stdperiph_lib_um.chm。没有找到_Driver这一栏。
以下是F1的手册。

STM32F1

STM32F1

网友A:
应该在每个函数的源文件里有的,都是英文的注释,那里有介绍参数和功能的。

网友B:
看手册例子就够了

网友C:
从cubeF0里面找啊,大不了从源文件看,那个原型都有一段说明的。

网友D:
是不是在别的文件里,源文件里没有吗

网友E:
搜索一下,不应该没有的

网友F:
有没有什么介绍如何使用的说明性的文档

网友G:
去官网找找,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