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设置上电加载速度

楼主(2015-10-27):
大家好,请问一下,vivado如何设置上电加载速度,由于使用PCIE,对上电加载速度有要求,否则可能识别不了,vivado2015.2

网友A:
用四线SPI来加载目标代码,万一加载慢了,可以用驱动再扫描一次即可

网友B:
不是驱动扫描的问题。PCI-E上电时,root complex和endpoint之间会有链路训练。标准要求,EP在复位撤消后100ms内要完成初始化,以便于开始链路训练。如果超时,可能初始的硬件状态就乱了,软件驱动再扫描也不行。
先把设计implement完成,open implemented design(这个必须),在project settings的implement页签上边可以看到带下划线的设置文字(必须打开实现后的设计,才能有),点进去有加载启动的相关参数设置。其实最终还是写入xdc约束文件的。
加载时间和设计规模正相关,如果规模过大,是可能不满足要求的,这时候提高加载时间未必管用。可以考虑用一些特殊技术,比如先加载PCI-E部分,然后再加载其他部分。
另外,主板厂商也未必就严格按照100ms设计,一般会宽松一些,以提高兼容性。但是,太长了也不行。具体看你测试结果。
此外,用vivado应该是7系列以上的器件。默认的是用内部加载时钟,误差比较大。也可以用外部时钟(通过EMCCLK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扫描的问题。PCI-E上电时,root complex和endpoint之间会有链路训练。标准要求,EP在复位撤消后100 ...

小型设计,目标代码1Mb左右,用单线的SPI flash没有问题,我屡试不爽;
对于几M的,建议用四线SPI flash,
对于几十兆上百兆的,建议考虑特殊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扫描的问题。PCI-E上电时,root complex和endpoint之间会有链路训练。标准要求,EP在复位撤消后100 ...

你好,我按着你的步骤,在project settings的implement页签没有看到有相关的设置,你能详细说明以下吗?谢谢了

网友C:
我拷,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楼主(2015-12-04):
可以通过BITSTREAM.CONFIG.CONFIGRATE 属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