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导入工程错误

楼主(2015-10-27):
See details below.
  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DSP2802x_Project' because its meta-data cannot be interpreted. Please contact support.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A:
难道是你讲高版本的用低版本软件导入

网友B:
还是自己搭建一个吧。

网友C:
估计是版本问题,或者自己建一个工程吧。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方法有误

网友E:
自己重新搭建一个工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