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B的模块结构 -- 数据通道

楼主(2015-10-27):
数据通道DP指的是DFB的数值计算单元。DP单元绝大部分支持24位的数据宽度。DP的数据RAM,复用开关,ALU,移位寄存器和rounder(舍入器)都是24位宽度的。
       如下图所示,DP结构由两个128x24的单端口RAM(RAMA和RAMB构成)。
        RAM能从总线或者数据通道输出(反馈)。在DFB控制器的控制下,这些RAM保持带有宽度和位置信息的数据和系数。

网友A:
DP单元包含一个优化的ALU,支持加、减、比较、门限、绝对值、抑制、饱和等其它功能。
除了DP RAM的地址之外,DP单元完全被来自DFB的7个控制域(来自DP_CTRL控制总线总共18位)控制,下表给出了这些控制位的含义。

网友A:
1)Round模式-在该模式下,表示将DP输出结果四舍五入到16位值。
       2)Saturation模式-任何算术操作产生超过24位基2的补码数将被转换到最大正数或负数。 乘加功能使用两个24位的有符号的数,计算得到48位
的有符号的数,然后加一个48位的值((a*b)+c)。
       累加器由一个48位的寄存器、乘法器和累加器构成。这两个功能和一些控制逻辑构成了MAC。
       基于来自控制器的操作码(mac_op),清除累加器,保持当前的值,加载ALU的输出或者累加。

网友B:
DFB通过使用两个地址计算单元ACU来支持有限形式的地址产生。它也支持复杂的分支来支持IIR滤波。
ACU能保存和恢复状态,地址以n递增,标记一个可编程停止计数和其它功能。使用下面的寄存器:

网友C:
DFB模块有一个32位的高级高性能总线AHB-Lite从总线接口。对这个32位总线来说,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DFB的RAM是24位的,大多数到DFB的总线传输都是24位的。         DFB有一个扩展的控制和状态寄存器(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CSR)集,这个CSR集通过系统总线在任何时间进行访问CSR。包含CSR位信息的寄存器通过地址映射作为32位的寄存器(低字节有效)。这个范围对8位和32位访问都是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