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rf24l01与pc机的连接

楼主(2015-10-27):
各位大神们,我想问问2401能否直接通过与串口的链接作为发送端,做成无线透传?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网友B:
实现了如下:
1.  用IO口仿真的方式实现SPI驱动
2.  SPI口连接nRF24L01无线模块
3.  两块F0的板子接上两块无线模块,可以实现交互通信
无线, , 无线, , 通信

楼主:
可以?就像蓝牙串口那样,怎么么做呢?

楼主:
谢谢两位了!蓝牙串口不行吗?实在不行就用spi吧!!!

网友C:
nrf24l01是SPI通信,好像不能直接与串口链接吧

网友D:
nrf24l01:  nrf24l01通过SPI与MCU通讯,  MCU通过UART与蓝牙模块通讯
PC端:   通过电平转换(RS232转TTL)与 蓝牙串口模块通讯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不过我到网上找到了24l1可以和串口链接在一起,就可以直接用24l01进行通信了已经在制作中

网友:
找个USB转串口的芯片,然后作为计算机端的接口,插USB上。

网友E:
不过我到网上找到了24l1可以和串口链接在一起

可不可以说下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F:
不过我到网上找到了24l1可以和串口链接在一起

24l01是spi的,怎么连串口

网友G:
nrf24l01接收发送端发来的信息,并把信息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再通过串口送给PC机。

楼主:
我到网上买了个NRF24L01 无线模块 串口转USB无线串口,用来连接24l01,单片机端我打算直接用spi,现在正在调试中我按卖家的方法调试,设置,但是没得回应,

楼主:
想请问有用过NRF24L01 无线模块 串口转USB无线串口的大神说说呗,传小弟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