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335GPIO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5-10-27):
我用DSP28335的GPIO5来控制光耦,GPIO口设置成通用模式,且使能内部上拉,然后串接了一个390R的电阻后与光耦PC817的输入端相接,可是测了下光耦的输入端电流只有0.6mA,其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接通不了。然后有试着GPIO的输出信号经8050放大电路后,电流还是只有0.6mA,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测测高低电平大小。

网友A:
驱动电路看看。

网友B:
你的放大电路搭错了吧

网友:
三极管放大试试

网友C:
测测高低电平大小,再判断

网友D:
楼主把驱动电路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E:
上传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E:
可能电路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F:
这个datasheet里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