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HAL库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10-27):
  之前一直用STM32的标准库,最近练习使用Cube_MX编程,发现HAL库确实不太好熟悉,感觉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少,刚刚测试了一下HAL库中自带的DAC例程,总是卡在设置系统时钟的部分,求解。。。

网友A:
用的内部还是外部时钟啊?

网友B:
MDK有个功能是查看一个文件里定义的函数列表,你开一个HAL的,再开一个STD的,对着找到名字差不多的,再对着看中文的标准库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有个功能是查看一个文件里定义的函数列表,你开一个HAL的,再开一个STD的,对着找到名字差不多的,再对 ...

你是说照着原来的标准库来学HAL库吗,感觉这两个库完全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内部还是外部时钟啊?

我刚才找到问题了,我板子上没有外部时钟,而程序用的是外部时钟,在等待外部时钟起振的时候有个延时函数,而那个函数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就在那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内部还是外部时钟啊?

另外请教一下,HAL库中有很多 __weak 开头的函数,还有不带 __weak 的重名函数,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进哪个函数呢,虽然有这么段程序:

#if  defined ( __GNUC__ )
  #ifndef __weak
    #define __weak   __attribute__((weak))
  #endif /* __weak */
  #ifndef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endif /* __packed */
#endif /* __GNUC__ */

但是那个 __GNUC__ 好像没有定义啊,所以__weak 应该也没有定义啊,但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编译链接哪个函数呢?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HAL库中有很多 __weak 开头的函数,还有不带 __weak 的重名函数,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进哪 ...

你别只看gnuc的,应该还有对等的iar或者mdk的的吧

网友D:
我最近也练习使用Cube_MX编程,HAL没有中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练习使用Cube_MX编程,HAL没有中文手册

用标准库很好实现的一个程序,用HAL已经整了三天了。。。。
主要是还没有理清楚它的运作流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HAL库中有很多 __weak 开头的函数,还有不带 __weak 的重名函数,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进哪 ...

weak开头的都是用户可以重写的函数,没有重写之前是不会被调用的,这个你可以先不必去管,按照论坛的帖子从LED闪烁开始,熟悉工程创建过程再熟悉HAL库的架构,刚开始就是模仿,闷头去做,然后试着从cubemx改参数设置,改完后去工程文件里面对照看哪里变动了,慢慢你就明白了,刚开始都比较懵

网友F:
楼主研究的听仔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标准库很好实现的一个程序,用HAL已经整了三天了。。。。
主要是还没有理清楚它的运作流程。。。。 ...

没有中文的说明手册,所以难以理解,不知道如何用这个工具。

网友G:
STM32的HAL库不习惯用这个,还是以前的库好用

网友H:
__GNUC__是什么,怎么定义的

网友:
这两个库完全不一样的,HAL更加国际标准化。

网友I:
我也准备投入HAL的怀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weak开头的都是用户可以重写的函数,没有重写之前是不会被调用的,这个你可以先不必去管,按照论坛的帖子 ...

  请看我上面贴的代码,我是感觉__GNUC__没有定义吧,那weak也没有定义,那就相当于程序中有两个函数吧,只不过一个是空的,一个是有内容的,我想知道KEIL是如何识别编译哪个函数的。。。。
  不知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楼主:
还在继续研究,现在又有新问题了,配置串口时,只开接收终端没有问题,只开发送没有问题,但两个一起用,过一会就会收不到数据了,还在找问题所在,只希望我把这个库用熟了,
ST就别再换新库了,我不想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啊

楼主:
楼上的问题已经找到,原因是我在接收中断中配置的是接收一个字节调用一次回调函数HAL_UART_RxCpltCallback,而回调函数中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设置接收字节数,发送数据时库内部给串口上锁,所以如果正在发送数据时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由于串口被上锁,HAL_UART_Receive_IT检测到其他任务占用串口所以并不会被有效的执行,导致继续接收失败。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是在HAL_UART_Receive_IT中去掉了上锁检测,希望有大神开贴介绍采用HAL库的完善的串口操作流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HAL库中有很多 __weak 开头的函数,还有不带 __weak 的重名函数,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进哪 ...

这里确实是没有定义__GUNC__,所以也没有定义__weak__, 但,或许在别的地方定义了只是你没看到呢?
功能上,用__weak__,就是库帮你先定义一个函数,保证基本功能。如果你自己又写了个同名函数,那就用你定义的那个。

网友K(2016-02-21):
C++中的虚函数用法和__weak__类似,如果不是必须了解原理,没必要深入理解,就像我们不需要知道STM32内部电路的物理原理和制造工艺过程一样,这样深入下去岂不是最终要弄清楚如何使用沙子生长晶体?我也是刚开始使用HAL库,个人的感受与VC++编程很相似,只要知道库函数如何使用就可以了,至于遇到的各种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办法总比问题多,正因为需要经验和历练,所以资深程序员才有价值不是吗?单片机编程比VC++编程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看到库函数代码,可以从寄存器向上分析问题,VC++可是看不到库函数代码的,只能不断进行尝试。况且设计函数库的人也会出现分析不到位,导致实现某些功能比较吃力的问题。微软的函数库也是一直在发展的,.net framework就是如此。单片机也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时间精力有限,放在分析问题解决策略上岂不更好。没必要的过于深入的理解不是十分急需的东西容,易造成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问题。没有批评深入学习__weak__的意思,能深入研究是好事,但事事如此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在此探讨一下学习策略问题。

网友L(2016-05-14):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HAL库中有很多 __weak 开头的函数,还有不带 __weak 的重名函数,编译器怎么就知道该进哪 ...

在别的地方了解到:__weak开头的函数不能被调用,需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