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STM32+SSD1351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STM32F4]

STM32+SSD1351

楼主(2015-10-27):
屏幕使用的是1.5寸全彩0LED显示屏,在显示使用窗口绘制矩形验证屏幕的时候,发现窗口部分横向背景颜色明显比纵向背景颜色亮很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屏有问题吧;正常的话颜色亮度差不多,是不是背景光LED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有问题吧;正常的话颜色亮度差不多,是不是背景光LED的影响;

我现在用的这种OLED屏是通过软件发送指令后经过初始化才能点亮,不是用得背景光这种模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B:
卖家没有提供测试例程吗,下进去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找卖家要测试代码,一般他们都有的。

网友(2015-12-29):
SSD1351 display driver libraryThe SSD1351 display controller is supported by the RAMTEX SSD1339 display driver library package.
Full GUI display driver C source code. Processor and C compiler independent.
Graphic library for SSD1351

SSD1351 display controller characteristics
Below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SSD1351 RGBdisplay controller (seen from a software driver design viewpoint).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SSD1351 driver software support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description.
SSD1351 device type
  • COG RGB color display controller for use in small embedded systems with on-chip frame buffer and OLED screen driver .
  • The SSD1351 supports OLED screens with a size up to 128 x 128 pixels (WxH)
  • On-chip OLED driver with voltage generator and software controlled intensity regulation.
Frame buffer
  • RGB pixel resolution (bits per pixel): 16-bit, 18-bit.
  • SSD1351 frame buffer organization: 128 RGB pixels on scan line, 128 lines.

Processor interfaces on SSD1351
  • SSD1351 parallel bus interface
    • Parallel bus types: 8080 bus type and 6800 bus type
    • Parallel bus size: 8-bit, 16-bit, 18 (32)-bit.
    • Addressing concept: Indexed bus interface (1 chip select pin + 1 address bit pin (Data/Command))
  • Serial bus interfaces on SSD1351
    • SPI bus: 4-wire: /CS, DC, SDIN, SCLK
    • SPI bus: 3-wire: /CS, SDIN, SCLK
    • In SPI bus there is no read-back of frame buffer memory
  • The bus interfaces are all supported by the SSD1351 display driver software package.
Special SSD1351 hardware features:
  • 0-180 degree frame buffer rotation with hardware support
  • Support for screen driver intensity (contrast) requlation in hardware.
  • Full driver software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