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3怎么驱动TFT串行RGB接口的LCD

楼主(2015-10-27):
该2.7LCD屏内部控制器是ILI8961,是RGB接口方式,
但是是串行RGB,只有8位的数据线(RGB数据)
有哪位做过类似的串行RGB接口的吗?
求指教啊?

网友A:
那只能根据手册的时序写了;
到芯片厂的网站找找资料看看,一般有DEMO例程的;

网友B:
Panel resolution (HxV): 960x240 Double gate driver with 480 sources and 480 gates
8-bit resolution, 256 gray scale with dithering (7bits DAC + 1 bit FRC)
Display control and function selection by 3-wire SPI interface.
Support 8-bit RGB, 8-bit Dummy RGB, Parallel RGB, CCIR601 and CCIR656 input.
Build-in DC-DC control circuit, charge pump, VCOM with programmable adjustment
Built-in R-DAC gamma correction
Line/Column inversion selectable
Right/Left shift, Up and Down scan function selectable
Build-In PWM circuit for LED Back-light
Power for digital circuit (VDD): 2.7V~ 3.6V
Power for analog circuit (AVDD): VDD/VINT1
Power for Interface circuit (VDDIO): 1.65V ~ 3.6V
就是个SPI接口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el resolution (HxV): 960x240 Double gate driver with 480 sources and 480 gates
8-bit resoluti ...

有相关类似驱动的资料代码吗,谢谢!

网友C:
你买屏,一般都会提供的吧。

网友D:
TFT屏的厂家会给你提供一些方案,首先IM脚要选在8位数据位上,然后进行屏的初始化,发送一些8为的数据命令到屏的GRAM,接下来要看的你RGB是5 6 5位还是 5  5  5,进行相应显示就可以咯

网友D:
小僧只做过16位的 呵呵。。不过这个是类似的,8位的话无非就是读写的时候由一次变成两次而已

网友B:
8位的话无非就是读写的时候由一次变成两次而已?两次变成1次吧

网友E:
8位的话无非就是读写的时候由一次变成两次而已

有道理,不过厂家应该会提供例程的吧

网友F:
有内部控制器的lcd,一般都可以设mcu接口。103是没有rg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