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的几个端口,都不在同一条总线上,如果同时输出数据?

楼主(2015-10-27):
单片机的几个端口,都不在同一条总线上,如果同时输出数据?
比如:P1.1, P2.3,P3.6,P4.5  需要输出是0101
我知道的办法是,逐个配置1或者0给他,
如:P1.1=0;P2.3=1;P3.6=0,P4.5=1;
这个的缺陷是这几个端口逐个输出的时间有个时间差,如果让这个几个端口同时输出?
(这4个信号同时输到数字芯片上面)

还说说没有办法,必须在一条总线上才可以?

网友A:
单片机没办法同时输出
一定要同时输出,外面加个锁存器

楼主:
那不是同时输出,不是同一总线的IO,接到译码器上面会有影响么?

网友B:
只能加锁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同时输出,不是同一总线的IO,接到译码器上面会有影响么?

有没问题和具体的应用有关

网友C:
什么东东要求那么高,这几个管脚马上输出,才差几微秒吧,我觉无大碍,如果就是要求一起输入,要么加个CPLD,就是把管脚扩展。那样做有点大

网友D:
如果要同事输入输出,就放在同一个8位端口中,不要打乱,否则,你外接锁存器吧。
很多接口都允许分别的控制这些IO的。

网友(2015-12-27):
这个时间基本上可以不记

网友E:
要求时间就加个HC595锁存器吧,还可以扩张IO呢

网友F:
MCU执行一条指令很快的,不到1us的时间,对 一般的应用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