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LCD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楼主(2015-10-27):
现在有LED屏、LCD屏,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LED的优点:低温情况也能使用
LCD的优点:显示更加的连续,清晰

网友B:
LED是主动发光的,LCD是被动的光源,依靠背光

网友C:
LED好像不能做的太大的尺寸,现在的都比较小,除了电视那种

网友D:
所谓的LED屏,其实就只是LED背光而已,商家搞的噱头,往往宣称自己的是LED屏,其实还是LCD屏(户外墙体屏除外,它是真正的LED屏,但是做不了太小,分辨率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ED的优点:低温情况也能使用
LCD的优点:显示更加的连续,清晰

这个还是相对于操作使用来说的吧,LED用好了也可以做LCD使用的。

网友F:
这个就看具体的应用环境而定啦,各有千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