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 鼠標IAP 更新代碼

楼主(2015-10-27):
以下功能
1support iap.ncu123 64k flash 分成232k,iap rom32k, ap rom32k

2support hid transfer,keyboard, mouse. APROM LDROM rom都使用同一個pid,vid.

3windows ap實現更新aprom的功能,讀取版號,及ap rom/iap rom 跳躍功能。

因為2project建立環境,請執行build_command.bat

APROM:\SampleCode\StdDriver\USBD_HID_Mouse_KB_TRANSFER_AP V1.0\KEIL
LDROM:\SampleCode\StdDriver\USBD_HID_Mouse_KB_TRANSFER_IAP V1.0\KEIL
PC AP:\SampleCode\StdDriver\WindowsTool\HIDTransferTest

Checksum source code: \SampleCode\StdDriver\checksum

网友A:
support iap.以ncu123 64k flash 分成2個32k,iap rom前32k, ap rom後32k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brief
*           Demonstrate how to implement a USB mouse device.
*           It use PC0 ~ PC5 to control mouse direction and mouse key.
*           It also supports USB suspend and remote wakeup.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include "hid_mouse.h"
#include "common.h"
#define CLK_PLLCON_60MHz_XTAL     0xC026 // 60MHz
#define CLK_PLLCON_72MHz_XTAL     0xC02E // 72MHz
#define CLK_PLLCON_144MHz_XTAL    0x402E // 144MHz

/*--------------------------------------------------------------------------*/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XT1_OUT (PF0) and XT1_IN (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Flash Access Delay */
    FMC->FATCON |= FMC_FATCON_FOMSEL1_Msk | FMC_FATCON_FOMSEL0_Msk;

    /* Set core clock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Selec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0, CLK_CLKDIV_USB(3));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PC.13 as CLKO function pin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13_CLKO;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C13_CLKO;

    /* Enable CLKO (PC.13) for monitor HCLK. CLKO = HCLK/8 Hz*/
    //CLK_EnableCKO(CLK_CLKSEL2_FRQDIV_S_HCLK, 2, NULL);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XT, 115200);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void GPIO_Init(void)
{
    /* Enable PC0~5 interrupt for wakeup */
    PC->ISRC |= 0x3f;
    PC->IEN |= 0x3f | (0x3f << 16);
    PC->DBEN |= 0x3f;      // Enable key debounce
    GPIO->DBNCECON = 0x16; // Debounce time is about 6ms
    NVIC_EnableIRQ(GPCDF_IRQn);
}

void GPCDF_IRQHandler(void)
{
    PC->ISRC = 0x3f;
    //PB4 ^= 1;

}

unsigned int  Check_Sum_read_flash(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
    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0,temp;

    for (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4)
    {
                        //temp=Read_Flash(u32Addr);
                        temp=FMC_Read(u32Addr);
                  u32data += (temp&0xff);
                        u32data += (temp>>8)&0xff;
                        u32data += (temp>>16)&0xff;
                        u32data += (temp>>24)&0xff;
    }
    return u32data;
}

#define IAP_COMMAND_RAM        (0x20004000-4)

#define IAP_SIG 0X5AA55771
volatile unsigned int CHECKSUM, AP_FLASH_CHECKSUM;
typedef void (FUNC_PTR)(void);

static int  load_image_to_flash(uint32_t image_base, uint32_t image_limit)
{
    uint32_t  u32ImageSize;

    u32ImageSize = image_limit - image_base;
    if (u32ImageSize == 0) {
        //printf("  ERROR: Loader Image is 0 bytes!\n");
        return -1;
    }

    if (u32ImageSize > APROM_SIZE) {
        //printf("  ERROR: Loader Image is larger than %d KBytes!\n", APROM_SIZE/1024);
        return -1;
    }
    //printf("OK.\n");
    return 0;
}
extern uint32_t loaderImage1Base, loaderImage1Limit;
uint32_t jump_flag;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IAP_COMMAND;
        uint32_t i;
          FUNC_PTR    *ResetFunc;
          IAP_COMMAND = (uint32_t *)IAP_COMMAND_RAM; //for ram command

          //for backrom file
          load_image_to_flash((uint32_t)&loaderImage1Base, (uint32_t)&loaderImage1Limi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UART0_Init();

    GPIO_Init();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
          //for flash operation
                FMC_Open();
         //FMC_SetVectorPageAddr(0x0);
          FMC_EnableAPUpdate();

         if(*IAP_COMMAND==IAP_SIG)
          goto JMP_IAP;

                //read flash backup checksum
    CHECKSUM=FMC_Read(CHECKSUM_ADDRESS);

    //CHECK SUM
    AP_FLASH_CHECKSUM=Check_Sum_read_flash(APROM_ADDRESS,APROM_ADDRESS_END);

          if(CHECKSUM == AP_FLASH_CHECKSUM){
                  goto JMP_APROM;
          }

           //if checksum is ok, jump to IAP
JMP_IAP:
                USBD_Open(&gsInfo, HID_ClassRequest, NULL); //OPEN USB FUNCTION.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HID_Init();
    USBD_Start();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USBD_SET_PAYLOAD_LEN(EP4,64);
    USBD_SET_PAYLOAD_LEN(EP5,64);
    //PB4 = 0; // LED to show system is on line

                //DO IAP FLOW
                jump_flag=0;

    while(1)
    {
                        if(jump_flag==1)
                        {
                                for(i=0;i<100;i++)
                                CLK_SysTickDelay(5000);
                                break;
                        }
     //HID_UpdateMouseData();
                 //HID_UpdateKbData();
    }

JMP_APROM:
                //FMC_DisableAPUpdate();
          //FMC_Close();
                //BranchTo(APROM_ADDRESS);
                *IAP_COMMAND=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fore change VECMAP */
    NVIC->ICER[0] = 0xFFFFFFFF;
                /* Set vector table of startup AP address */
                 FMC_SetVectorPageAddr(0x8000);

                /* Reset All IP before boot to new AP */
    SYS->IPRSTC2 = 0xFFFFFFFF;
    SYS->IPRSTC2 = 0;

    /* Obtain Reset Handler address of new boot. */
                ResetFunc = (FUNC_PTR *)M32(4);

    /* Set Main Stack Pointer register of new boot */
    __set_MSP(M32(0));

    /* Call reset handler of new boot */
    ResetFunc();

    while(1);
}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32_t u8Cmd;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uint32_t pid;
} CMD_T;

CMD_T rCmd, tCmd;

void EP5_Handler(void)  /* Interrupt out  handler */
{
          uint8_t *ptr4;
          uint8_t *ptr5;
          uint32_t erase_addrss;
          /* Interrupt In */
          ptr4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4));
    /* Interrupt OUT */
    ptr5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5));
    //USBD_MemCopy(&g_u8PageBuff[0], ptr5, EP5_MAX_PKT_SIZE);

          //do iap command in here
         /*
         for(t=0;t<64;t++)
          {
            printf("0x%x\n\r",g_u8PageBuff[t]);
           g_u8PageBuff[t]=g_u8PageBuff[t]+sss;
        }
        sss=sss+1;
        */
        USBD_MemCopy((uint8_t *)&rCmd, ptr5, 64);
        //check verison
        if(rCmd.u8Cmd==ISP_COMMAND_VERSION)
        {
                tCmd.u8Cmd=ISP_COMMAND_VERSION;
                tCmd.data=ISP_VERION;

  }

                //erase
        if(rCmd.u8Cmd==ISP_COMMAND_ERASE_APROM)
        {
                tCmd.u8Cmd=ISP_COMMAND_ERASE_APROM;
                for(erase_addrss=APROM_ADDRESS;erase_addrss<APROM_ADDRESS+APROM_SIZE;erase_addrss=erase_addrss+512)
                {
                if(FMC_Erase(erase_addrss)!=0)
                {
                tCmd.data=0;//false
                goto finish;
          }
                }
                tCmd.data=1;//true
  }

        //program
        if(rCmd.u8Cmd==ISP_COMMAND_PROGRAM_APROM)
        {
                tCmd.u8Cmd=ISP_COMMAND_PROGRAM_APROM;
                FMC_Write(rCmd.address,rCmd.data);
                if(FMC_Read(rCmd.address)!=rCmd.data)
                tCmd.data=0;//false
                else
                tCmd.data=1;//pass
  }

        if(rCmd.u8Cmd==ISP_COMMAND_JUMP_APROM)
        {
                tCmd.u8Cmd=ISP_COMMAND_JUMP_APROM;
                tCmd.data=1;
                jump_flag=1;
  }

finish:
        tCmd.pid=rCmd.pid;

//end iap
          USBD_MemCopy(ptr4, (uint8_t *)&tCmd, EP4_MAX_PKT_SIZE);
    USBD_SET_PAYLOAD_LEN(EP4, EP4_MAX_PKT_SIZE);

          USBD_SET_PAYLOAD_LEN(EP5, EP5_MAX_PKT_SIZE);
         // g_u8EP5Ready = 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