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3.8切换到MDK4.7

楼主(2015-10-27):
大神们,
   刚搞STM32,买的开发板程序都是MDK3.8的,现在机子上装的是MDK4.7的,记得是有点区别,有些3.8的程序在4.7上用不了。
   问题:不知道这两个版本区别大不?程序里是不是需要大的修改呢?
   我这种水平也只能用傻瓜式的了,想干脆卸载掉4.7版本再装上3.8版本的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改程序;

我发给客户的,都是按照5.0版本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改程序;

我发给客户的,都是按照5.0版本写的;

多谢,
    记得去年写个一个程序,出了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也是很久没碰STM32了。。。。。
好像里面的一些函数调用和定义有问题。。。。。。

网友B:
现在都是用6.16a的版本了,楼主可以去下载个最新的,提醒一下,这个在XP下不能升级p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用6.16a的版本了,楼主可以去下载个最新的,提醒一下,这个在XP下不能升级pack。
...

这么高版本了。。。
听说高版本的FFT算法执行不怎么样,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版本了。。。
听说高版本的FFT算法执行不怎么样,不知道是真是假

算法应该都是一样的,不会有好坏吧

网友C:
Windows XP下面既可以安装4.7版本也可以安装3.8版本,两个版本可以同时存在,打开各自的工程文件没有问题,下载调试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