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JLINK不能调试

楼主(2015-10-27):
KDS我怕你了,搞了我一个星期,好不容易写一个小代码,发现又不能连接到JLINK,(备注,JLINK驱动都装好,英飞凌的XMC4500和STM32都用的很好,就是MK60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呀,还请大师指点)

debug

debug

error

error

楼主:
用J-Link Commander通信正常,如下图:

网友A:
这个是eclipse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楼主稍安勿躁

楼主:
小猫爱吃鱼大师,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调试呀?谢谢

网友B:
你先对工程clean一下,再build一下试试

网友C:
K60的板子上是不是有opensda啊

网友D:
建议你试试SDK中的针对K60的基于KDS的例程,看看例程能否正常的通过Jlink进行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tid=redKINETIS_SDK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这个我想与项目或例程有关系,不知道大师有没有用过KDS IDE3.00+KSDK1.3,听说这两个好像是有问题的。现在好晕哦,在三台电脑上全部试了,都是一样的结果,WIN7 32位系统,64位系统,WIN8都试了,也是一样,真受不了。

楼主:
打错了,这个我想与项目或例程是没有关系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人家也进过这个问题,他们是用这个解决的,(如附件),但是我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E:
换一台电脑试试呢

网友F:
这个软件确实很麻烦啊,eclipse的通病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J-Link Commander通信正常,如下图:

这个确实很挠头啊

网友H: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还没有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还没有弄出来吗

确实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先放弃了,现在用IAR先玩一下,以后再花时间来吧,必定它是官方推荐的,最重要是免费的,所以我一看就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