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模块的地址计算单元

楼主(2015-10-27):
DFB通过使用两个地址计算单元ACU来支持有限形式的地址产生。它也支持复杂的分支来支持IIR滤波。ACU能保存和恢复状态,地址以n递增,标记一个可编程停止计数和其它功能。使用下面的寄存器:

楼主:
1)REG:保存ACU正在操作的当前值,然后在每个时钟周期输出该值,除非命令指明是其它的值。
2)FREG:当使用ADDF和SUBF命令时,加载递增/递减的值。比如:加载2到FREG,可能将数据RAM的值增加2;
3)MREG:当打开取模算术时,在回卷到LREG值以前,保存最大的值。
4)LREG:当打开取模算术时,在回卷到MREG值以前,保存最小的值。

网友A:
使用SETMODE ACU命令和UNSETMOD命令使能/禁止取模算术运算。取模操作禁止ACU对超过MREG寄存器的内容递增和对低于LREG寄存器的内容进行递减。        注意:当使用取模运算,并且当前的地址在LREG到MREG的范围之外时,ACU将产生不希望的结果。        在硬件复位或者当DEC_CR寄存器的RUN位为0时,初始化ACU,初始化为:       ACU_RAM Contents=0,MREG=127,LREG=0,FREG=2。

网友B:
偏置比/类型      偏置是加在LCD上的电压。电压等级数量的增加随LCD公共端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关闭状态下像素点RMS电压过高的情况。复用LCD的制造商都有对于电压偏置比例的介绍。常见的偏置电压比例是1/2,1/3,1/4,1/5。

楼主:
ACU当前的地址和寄存器的状态能通过汇编指令保存到存储器,或者从存储器恢复过来(使用上下文切换)。一个16x14的ACU RAM用于这个目的。高7位用于ACU B,低7位用于ACU A,这样每个ACU能保存16个地址或者状态。
ACU指令对数据RAM的地址递增/递减(或根据FREG寄存器的值)操作。除此外,取模运算用于在用户定义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回绕操作。

网友C:
ACU当前的地址和寄存器的状态能通过汇编指令保存到存储器,或者从存储器恢复过来(使用上下文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