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最近研究STM32F4的系统配置文件,香主鉴定一下!

楼主(2015-10-27):
下载了最新的F4的库文件,准备研究研究弄一个自己的模板工程,用的KEIL,板子是32F407开发板,开始配置的时候时钟老是不对,串口乱码,最后发现库文件配置不太对,改了一下,才正常。

具体如下,具体文件为 system_stm32f4xx.c:

左边图中写的片PLL_N是336,这样在时钟25m的情况下,总时钟正好是168m,但是右图中实际配置的时候,PLL_N不是336而是360,这样时钟就不对了!
望香主明察秋毫!

网友A:
PLL是锁相环或者时钟配置时候采用到的。那个N和R具体是什么呢,不是很懂。

网友B:
请问您下载的是F4的哪个版本的库?
Cube库还是标准外设库?
哪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下载的是F4的哪个版本的库?
Cube库还是标准外设库?
哪个例程?

详见下图:(就是这个库里面的模板工程里面的syst_stm32f4xx.c文件)

网友C:
网上有,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用,有点大传不上来,楼主自己下
http://www.eeboar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page=1&tid=156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用,有点大传不上来,楼主自己下
http://www.eeboard.com/bbs/forum.php?mod=view ...

谢谢,只是想认真研究下F4的库,看看和之前变化了多少,做一个自己风格的模板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