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27):
算电流而不是算电压,去看可控硅的手册,查触发电流参数。

网友B: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怎么形成,由谁来提供?ACN和地是什么关系?这个电路不完整。
BC846好像是PNP管呀

网友B:
根据BT131的手册,UT1和G之间的电压一般在0.2-1.5v之间。
把图给你补完整了,这样触发的IG=1.3-1.4,最大3mA就够了。

楼主:
规格书上没有哪里说是电流驱动呀,您怎么看出电流驱动呢?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BT131的手册,UT1和G之间的电压一般在0.2-1.5v之间。
把图给你补完整了,这样触发的IG=1.3-1.4,最大3m ...

ACN和5V接一起?

网友C:
哼!…流过Q3可不是直流!…PWM!

网友B:
规格书上没有哪里说是电流驱动呀

规格书要给4个触发电流:
以T1脚为参考电压,T2+ G+,T2- G+,T2- G+,T2- G-,条件下给出不同的参考电压,上面的图是G-的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哼!…流过Q3可不是直流!…PWM!

?谢谢 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要给4个触发电流:
以T1脚为参考电压,T2+ G+,T2- G+,T2- G+,T2- G-,条件下给出不同的参考电压 ...

T2+ G+,T2- G+,T2- G+,T2- G-,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T2+ G+,T2- G+,T2- G+,T2- G-,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是四种触发方式,T2+ G+,是指T2上的电压为正,在G上加正电流(由G流向T1)。。。。。
你用的是G-的触发,触发电流由T1流向G 的。

网友C:
触发只有两种型式:相位…过零…
     触发电流?…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