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S的MCLK输出不正确

楼主(2015-10-27):
板子采用的是外部16MHz的晶振来提供I2S的时钟的。PLL配置参数如下:
#define PLL_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

#define PLL_M_CONSTANT       ( 16 )

#define PLL_N_CONSTANT       ( 320 )

#define PLL_P_CONSTANT       ( 4 )

#define PPL_Q_CONSTANT       ( 7 )

但是调试时发现当I2S的采样率Fs >= 32kHz的时候,MCLK的输出就变为4MHz左右了;而小于那个采样率的时候,MCLK 约等于 256*Fs;这时候音频输出也挺正常的;请教下各位;这种情况大概是哪里引起的?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cubeMX配合cubeF4的HAL库函数写这个。那个cubeMX有结构图。

网友B: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SPI3);应该连接到GPIO_AF_SPI2,I2S_CKIN连接到AF5而不是AF6
是这样吗

网友C:
当I2S的采样率Fs >= 32kHz的时候,MCLK的输出就变为4MHz左右了

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好

网友D: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关于MCLK,楼主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E:
楼主用的哪款芯片,好像I2S只能做到40KHZ左右。

网友F:
这个帖子问题比较相似,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SPI3);应该连接到GPIO_AF_SPI2,I2S_CKIN连接到AF5而不 ...

我试过这种设置,但是这样就没有MCLK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好

还在试,现在还没找到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哪款芯片,好像I2S只能做到40KHZ左右。

st32f411呀

网友G:
官方有个配置工具的,或者烧官方的例程看看。

网友H:
官方有个配置工具的

什么工具

网友I:
去该芯片的页面找找,具体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
这个功能用的人不多,所以貌似大家经验不足啊。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弄

网友A:
谁给个HAL的教程,每个下面都是什么函数。

网友K:
我也想使用这个i2s功能, 但是没有找到例程参照, 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弄

并没有 采样率是没问题的,但是I2S MCLK输出就是不对呀;

网友:
ai ,放弃,换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