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IO用作控制信号

楼主(2015-10-27):
ARM IO用作控制信号用作一个电源开关的控制信号,即通过IO输出高低电平控制开关的通断,结果ARM重启,用示波器观察可以发现ARM的VCC有一个下降沿,而将ARM IO断开,用AVR的一个IO控制,仪器正常,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电路完全一样吗?
你用的哪一款arm产品?io配置为什么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完全一样吗?
你用的哪一款arm产品?io配置为什么模式了?

完全一样,ARM IO直接断开,AVR I/O飞线过来的,9G45,IO为输出模式,通过at91_set_gpio_output()和at91_set_gpio_value()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9G45不是ti的ar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