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4AD怎样才能同时输出2路脉冲?

楼主(2015-10-27):
                         p3_5=~p3_5;
                           Deiay(30);
                         p3_5=~p3_5;
                           Deiay(40);

                         p3_4=~p3_4;;
                           Deiay(20);
                        p3_4=~p3_4;;
                           Deiay(30);
这样写2路互向干绕,不知为什么?

楼主:
            while(1)
            {
             p3_5=~p3_5;
                           Deiay(30);               //延时30ms
                         p3_5=~p3_5;
                           Deiay(40);

                         p3_4=~p3_4;;
                           Deiay(20);
                        p3_4=~p3_4;;
                           Deiay(30);
             }

网友A:
        U8 c1 = 0;
        U8 c2 = 0;
        while(1)
        {
                if(c1 == 0){
                        p3_5 = 0;
                }else
                if(c1 == 3){
                        p3_5 = 1;
                }

                if(c2 == 0){
                        p3_4 = 0;
                }else
                if(c2 == 2){
                        p3_4 = 1;
                }

                Deiay(10);
                if(++c1 >= 7){
                        c1 = 0;
                }
                if(++c2 >= 5){
                        c2 = 0;
                }

        }

网友B:
STC没有STC12C2054AD,但是有STC12C2052AD、STC12C4052AD。

内带2路PCA模块,可以用16位软件定时+高速输出模式,获得两路无抖动的信号输出(频率50KHZ以内,PCA中断优先级高,其余中断优先级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没有STC12C2054AD,但是有STC12C2052AD、STC12C4052AD。

内带2路PCA模块,可以用16位软件定时+高速输出 ...

楼主的mc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