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430 调试出错,,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5-10-27):
进入调试时就出现下面的提示:
MSP430: Loading complete. There were 3852 (code) and 30 (data) bytes written to FLASH/FRAM. The expected RAM usage is 201 (uninitialized data + stack) bytes.

想按暂停查一下是什么问题..就出现下面的提示:
MSP43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Could not terminate EEM polling thread.

下载好的程序...用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异常...死机.

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出错了...是什么情况...有人懂吗?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程序没做什么事..之前都好好 的,.,,,是仿真板问题吗?我用之前正常的程序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跟程序没
关系...是不是仿真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88394 ...

谢谢..回复
但是,全英文的...没看懂啊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电路上有一个驱动电机的IC..这个IC的最低工作电压是3V...我供电4V ..然后工作就不正常了..可能把电源也干扰,影响了..所以才造成单片机工作不正常..单片机电压有用7133稳压..实测3.2V左右..
估计是电机动作的瞬间电流比较大把单片机的电源干扰了...造成死机的异常
因为没有让电机工作的时候调试都是正常的..
我换了一个驱动IC...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全英文的...没看懂啊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电路上有一个驱动电机的IC..这个IC的最低 ...

真方便,电机驱动ic也能随便换

网友B:
重启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全英文的...没看懂啊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电路上有一个驱动电机的IC..这个IC的最低 ...

供电4V,好奇怪这个4V 是如何来的。最低3V,供电4V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D:
看提示,我还以为是内存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全英文的...没看懂啊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电路上有一个驱动电机的IC..这个IC的最低 ...

有钱就是任性,不合适随便换!

网友:
查看板子的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全英文的...没看懂啊
我的问题找到了..因为我电路上有一个驱动电机的IC..这个IC的最低 ...

使用RT919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