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功耗是多少

楼主(2015-10-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MS1117-3.3的功率大概是多少,我看手册上写最高输出3.3V,最大电流1A,就是说它能带的最大负载是3W左右吗?

网友A:
设计时还要考虑AMS1117-3.3本身的功率消耗,不要设计过大,导致IC过热烧毁。切记

网友B:
看规格书

网友:
输出多大电流要看压降,封装尺寸固定压降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C:
楼主,提醒下,一般市场买到的AMS1117,电流实际可能就7、8百ma吧

网友D:
这个设计时要注意背后的铜箔要留的大一些

网友E:
最好不要用在1A处,会发热厉害,最大用500mA就行了,如果你的负载需要最大1A的,那么最好找能输出2A 的电源芯片。

网友F:
楼主的提问不恰当,概念模糊。功耗应指器件本身的耗散功率,对稳压器而言,耗散功率跟输出功率是截然不同的概念。3.3V 1A的输出功率显然是3.3W,但1117本身的功耗还与输入电压有关,其耗散功率更是与封装和散热条件相关,楼主应明确概念,自然就不会有疑问了。

网友G:
不要看极限参数啊

网友H:
主要是发热量不要超过。

网友I:
想起隔壁看到的一个贴子, 有人看到三星有一款SSD 5年有限质保, 很高兴下了单, 再看质保细则: 总写入量70TB, 算下来每天只能写入40G, 于是大骂三星是骗子. 搞文字游戏,  撤消了订单不付钱了. 难道希望按SSD的几百MB/S不停地写5年才满意?

网友J:
注意散热  要不是不行的 还有压差也不能太高

网友K:
用的时候最好流出至少20%的余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