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S7835的电压输入

楼主(2015-10-27):
比如我需要测量音频输出,有2根输出线,是否一根连接2脚AIN,一根连接3脚GND呢?参考电路图都是3脚和4脚连接在一起,3脚和4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单端信号输入, 在和信号源电路不共地的情况下, 一根连接2脚AIN,一根连接3脚GND 是可行的. 因为这个芯片接收的是 ±2.5V 输入, 可以接受差分信号的输入, 但也要注意:
1. 这个±2.5V 的输入范围, 不要超出哦.
2. 内部采用了分压电阻电压变换, 所以输入阻抗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