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触发导通问题

楼主(2015-10-27):
触发端的高电平时间超过1ms都没有使其导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是光耦驱动的双向可控硅,但是光耦导通了,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端串接的电阻两端电压超过200V,电流达到290ma以上,时间达到1ms以上。可控硅都没有导通,2ms以后才导通。这样触看资料上面发端的电阻就受不了了,不到1min就烧了。。。

楼主:
图中所示,680欧电阻会烧

楼主:
这个图才是:'(

网友A:
嘿嘿!…
      告诉你吧?…让我想想…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导通条件是个“电流积”,即超过门限的触发电流并维持一段必要的时间才能导通,触发电流越大,需要的触发时间越短,但不能过限。具体参数去看可控硅的手册。至于楼主电路是否有问题,没有完整的相关电路则无法判断。

网友C:
不对。可控硅的导通条件,是同时满足触发电流与触发时间,并非二者乘积。若门极电流小于最小触发电流,时间乘上一万年也没有用。通常情况下可控硅规格书不提供触发时间参数,因为触发时间与可控硅的额定工作周期相比较,实在是小得太多,实测值在1u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可控硅的导通条件,是同时满足触发电流与触发时间,并非二者乘积。若门极电流小于最小触发电流,时间 ...

电流积的“积”是积分的“积”,不是乘积的“积”,当然有个最低门限,还有个最大极限,要处于之间的合理区间。

网友C:
好,是积分的积,那就是电荷量了。设可控硅的触发条件是20mA,1uS。麻烦求10mA,100mA两种电流所需的触发时间,咱们再用示波器实际测一下

网友D:
moc3063是过0触发的,触发时间要超过正弦波的半个周期,10mS,因为它要在正弦波过0 附近才触发,你的触发时间没有碰到交流电的电压的0点,所以时间长。
像你这种应用,应该换MOC3021

网友D:
如果你的触发MOC3063的触发点在交流电的峰值附近,要等到这个峰值过去,下半个周期的开始附近才触发的。这就是过0触发的特点。当然你的触发还要持续到下半个周期,如果你在峰值附近触发后,没到下半个周期就撤除了触发,那是触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c3063是过0触发的,触发时间要超过正弦波的半个周期,10mS,因为它要在正弦波过0 附近才触发,你的触发时 ...

不调光的话3063没有问题的,但是换成调光的后,光耦换为3023了,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导通条件是个“电流积”,即超过门限的触发电流并维持一段必要的时间才能导通,触发电 ...

这个是不调光的电路调光的话光耦用的3023,不调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做调光就会有问题了

楼主:
可控硅的导通电流最大不超过IGT=10ma,IGM=2A(最大)用3063的时候触发端电阻两端的电压只有2V,且时间很短,换成3023做调光的时候电压就变成200V了,

网友E:
新手来看看了~~~

网友A:
楼主讲:R19两端有200V呀!…

网友D:
给出调光的完整的,正确的电路

楼主:
就这个了,剩下的就是电源和控制部分了

网友A:
其实楼主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比较多见!…现在的牛人们都这样…
     无奈呀!…还是告诉你吧!…
     可控硅有两种触发形势…1.相位:2.过零
     楼主属那种及兴表演的大咖!
     上电后坐等“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