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00r8t6 stop模式电流有时大于1ma

楼主(2015-10-27):
io引脚设为模拟输入,晶振引脚设为输出,刚开始进入stop模式可以达到1ua左右,但不断复位很快就会出现大于1ma的现象,调试的时候默认使用msi时钟,不开启任何外设的时候刚刚复位也会有2ma电流,只有执行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这个才会明显降到0.8ma,不执行的话电流会将近2ma,但有时执行这个语句电流也无法降下来,跟数据手册相差的为什么这么远的

网友A:
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13uA,standby模式,2.5uA

网友B:
复位后是怎么个复位?复位后,清除相关中断标志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后是怎么个复位?复位后,清除相关中断标志没。

主程序没有打开任何标志,复位键复位的,就是配置io口模拟输入,然后延时最后进入stop模式,然后看电流可以达到1ua,但有时复位再进入stop模式却会电流达到1m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13uA,standby模式,2.5uA

问题是唤醒后再进入stop有时候就会达到1ma,都是一样的io口配置

网友C:
芯片接晶振的引脚可以做普通IO使用吗

网友D:
进入stop模式后,是不是有其他的模块没有关闭

网友E:
这里有个帖子和楼主的问题比较相似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930-1-1.html

网友F:
这个例子演示了如何使用EK-STM32F开发评估板测量STM32F103VBT6在各种模式下的功耗。例子中演示了如何进入STM32的各种模式(RUN、SLEEP、STOP、STANDBY),使用这个例子您可以通过EK-STM32F板上的红色跳线(VDD、VREF+和VDDA)测量功耗。

本实例首先通过UART与Windows的Hyperterminal通信,用户可以选择需要进入的功耗模式,然后这个例程把用户选好的配置存到后备寄存器,再次复位后STM32将进入之前选定的模式。

附件包中包含了一个说明文件,详细说明了如何设置板上的跳线和操作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接晶振的引脚可以做普通IO使用吗

可以输出高电平,最奇怪的是用示波器针脚碰一下晶振脚电流就瞬间减少了

网友G:
把没用的外设和模块都关掉试试,不应该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