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22 ADACK

楼主:
请问,MK22FN512芯片异步时钟(ADACK)是多大频率?在那里查看?PDF写的好模糊,觉得没有逻辑,不习惯看啊!

我要做ADC采集,采样频率是1KHz,谁能帮我设置下?谢谢!跪求啊!PDF看的头疼啊!

网友A(2015-10-27):
楼主,只有你自己弄懂这块才能进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有你自己弄懂这块才能进步啊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无从下手啊。
我看懂了例子程序选择了异步时钟,开发板外接的是8MHz的晶振,可是我不知道ADACK的频率是多少?我想改为总线时钟吧,也不知道总线时钟是多少,看不懂,水平差得要死,所以想要一个简单的典型例子帮我入门。大哥你有没有。

网友B:
楼主加油啊,这种问题贵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啊,这种问题贵在**

求指点,求例子

网友C:
该时钟是ADC内部集成的一个时钟,最只要的特点是可以在低功耗的模式下,还可以给ADC提供时钟源。
而且它的具体时钟频率也会根据寄存器配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变化,这在MCU的数据手册已经给出了。

网友D:
看一下英文文档,中文的解释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