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LCD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27):
用下面的这些程序接收另外一个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8个数字)然后用LCD显示,LCD有显示,但是显示的会移位,每次刷新就会循环左移1位的样子,这样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
uchar Get(void)
{
  uchar dat;
  while(!(UCA0IFG&UCRXIFG));
  dat=UCA0RXBUF;
  return dat;
}
主程序里
while(1)
  {
    dat1[0]=Get();
    num++;
    for(j=num;j>0;j--) dat1[j]=dat1[j-1];
    if(num==9) {num=0;over=1;}
    while(over)
    {
    Disp1Char(2,0,dat1[8]);
    Disp1Char(3,0,dat1[7]);
    Disp1Char(4,0,dat1[6]);
    Disp1Char(5,0,dat1[5]);
    Disp1Char(6,0,dat1[4]);
    Disp1Char(7,0,dat1[3]);
    Disp1Char(8,0,dat1[2]);
    Disp1Char(9,0,dat1[1]);
        over=0;
    }
  }

网友A:
因为你每次都执行:    for(j=num;j>0;j--) dat1[j]=dat1[j-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每次都执行:    for(j=num;j>0;j--) dat1[j]=dat1[j-1];

这个是用来将接到的数据左移用的

楼主:
if(num==9) {num=0;over=1;}
这里要num==8
就稳定了

网友B:
关闭以为功能。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数组溢出,小心“火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组溢出,小心“火烛”

呵呵

网友D:
直接把这个数值赋值给data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波特率问题。

网友E:
相关的操作指令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