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编码器模式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10-28):
tm32中的编码器模式。我想设置成为,接收两路脉冲,同时,当时检测到第一个上升沿时计数器加一,检测到第二个上升沿计数器加一,检测到第一个下降沿时计数器加一,检测到第二个下降沿时计数器加一。我现在能够完成的只是检测到两个上升沿然后两次加一,无法去设置检测到下降沿也加一。

楼主:
我查了手册,里面对于从模式控制寄存器的介绍只有三个模式,模式三中,计数器在TI1FP1和TI2FP2边沿向上或者向下计数
(如第三张图)

网友A:
照猫画虎,照着上升沿,设置下降沿就好

网友A:
有的定时器是无法设置下降沿方式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照着上升沿,设置下降沿就好

能检测到下降沿吗

网友C:
基本定时器好像只有上升沿,楼主是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定时器好像只有上升沿,楼主是用的这个?

我看了技术手册,高级定时器有检测输入信号脉冲宽度的功能,基本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好像不能检测脉冲宽度呀。。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D:
请参考如下代码: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if defined(TIMER2_HANDLES_ENCODER) // Encoder unit connected to TIM2, 4X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2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0,01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Updat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IMx_SUB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lif defined(TIMER3_HANDLES_ENCODER) // Encoder unit connected to TIM3, 4X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6,07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Updat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IMx_SUB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lif defined(TIMER4_HANDLES_ENCODER) // Encoder unit connected to TIM4, 4X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4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6,07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4 Updat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IMx_SUB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
TIM_D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ENCODER_PP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ENCODER_TIMER,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ICx_FILTER;
TIM_ICInit(ENCODER_TIMER,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ENCODER_TIMER,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ENCODER_TIMER,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ENCODER_TIMER,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2->CNT = COUNTER_RESET;

TIM_Cmd(ENCODER_TIMER, 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如下代码:

void ENC_Init(void)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