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9S12G系列bootloader疑问!(寻求大神)

楼主(2015-10-27):
笨鸟,昨天刚开始写bootloader,现在对bootloader的认识还比较粗浅,现在对bootloader的认识是:
1.flash编程函数模块
2.串口接收模块
3.s19信号处理模块
4.内存划分模块
5.启动代码模块
那么问题来了,内存划分的原则是啥呢?如何合理划分我的flash和ram!启动代码这块该如何处理?复位向量以及我接收时候需要用到的终端向量表怎么处理呢?
现在我对bootloader的粗浅认识是最开始内存划分好,先修改启动代码模块,根据某种触发条件使其进入bootloader或者user程序,然后串口发s19信号过来,这边进行s19信号处理,提取相关程序数据进行flash进行编程到某个内存块!求大大加QQ带我揭开bootloader的神秘面纱!!!!!!!!!!!!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深度摸索 了

网友B:
只一个bootloader就可以写一本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一个bootloader就可以写一本书了

来本书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深度摸索 了

这。。。。摸索太费时费力了。

网友C:
可以先通过此文档了解一下bootloader的一些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通过此文档了解一下bootloader的一些基本常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通过此文档了解一下bootloader的一些基本常识

那个开发者串口bootloader的资料仔细了解了下,但是还是无法解决我关于bootloader内存划分的疑问呢?上面讲的bootloader的流程其实之前我也是知道的,我想具体问问如何基于一款芯片针对bootloader进行内存划分,以及最后程序整合这块的!!!

网友C:
Flash的划分,就像文档介绍的那样,可以通过linker文件解决啊,RAM没有涉及到划分的问题,只有设置的问题,MCU只能支持一个工程在运行的,其中RAM的设置也在linker文件里设置啊

网友D:
搞什么内存划分?

只有内存冲突时才需要划分,整个项目就一个任务,你跟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