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音频还原的问题!

楼主(2015-10-27):
我用单片机的PWM输出音频数据,接了个三阶RC低通滤波后接功放芯片,然后推动喇叭出声.
声音还原的是清楚的,但是总有尖尖的类似金属音的噪音伴随,不知道怎么去掉.
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2Khz.声音数据的采样频率是8khz,PWM输出的频率用了40khz(是采样频率的5倍,所以每个点的数据重复放了5次,不知道这对不对.).

网友A:
用有源滤波,阶数弄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滤波,阶数弄高点

我需要体积小,成本低的.

网友A:
那就没办法罗,除非单片机还有潜力,把PWM提高到16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罗,除非单片机还有潜力,把PWM提高到16K以上

音频的数据是8k采样的,对人说话来说应该足够好了吧?
PWM的频率是40K,现在是同一个数据输出了5次,这点我还有疑问的.

网友B:
我也是这么用的,连滤波器都没加,人耳会直接滤掉高于20kHz以上的频率。语音效果很好。

网友C:
我见过别人解决过类似的问题,蛮有趣
水果手机,可以到appstore上下载一个app:SpectrumView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spectrumview/id472662922?mt=8
用单片机播放一段1KHz的正弦波,理论上扬声器也该发出1KHz的声音。用SpectrumView去分析扬声器的频谱,是否谐波成分过大,就知道电路该怎么改了。
当然了,更专业的做法,用专业音频监听设备去采集声音,用专业软件在PC上分析频谱。   但总比不过手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用的,连滤波器都没加,人耳会直接滤掉高于20kHz以上的频率。语音效果很好。  ...

问题是PWM怎么处理.
8K采样率的数据比如说用32K的PWM来输出,是同一个数据用32K的频率输出4次,还是插值之后输出4次.这两个我都试过,效果都差不多,一样的有噪音.管脚固定低电平没有这个噪音,但是只有输出数据,哪怕是固定一个数据比如0x80输出,就会有噪音,而且这噪音的大小是固定的,不随真正要输出的声音的音量的大小而变化.
还是说,在一个8k数据的时间内(125us),只输出一个40k的PWM波.

网友D:
虽然PWM的输出频率为40KHZ,但同一个数据用8KHZ重复输出5次,得到的还是8KHZ的采样率,需要用截止频率在4KHZ一下的低通滤波,且要相当陡峭才能将4K~20KHZ听觉范围内的谐波或噪音衰减到听不到的程度。

如果将8KHZ的原始信号的采样率通过过采样提升到40KHZ的PWM的输出频率,那么低通滤波就容易多了,而且没滤掉的频率也在听觉范围之外。过采样应该先补零,然后低通滤波。

楼主:
可是我过来的数据就是8Khz采样的已经数字化的数据,还怎么样去过采样呢?

网友D:
没有数据的地方补零,再数字滤波,去掉4KHZ以上噪音。

说对了。

网友E:
明显是不对,
数字信号处理是只要输出一次原信号的值,其他输出0.就可以了,CD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信号幅度会下降,但原信号的频谱比例不会改变。

网友E:
8KHZ取样时刻的点值,跟40KHZ取样的时刻点是一样的话,原信号频谱跟取样频率无关,离散化的信号频谱进行移频而已。

网友E:
你这个问题,不是开关频率40K的没有滤除的问题,而是8K送样率的问题,如果不改变8K的送样率,噪声是一直存在的。在数字声中,有40K和8K的混合,这样有可能产生可听区的噪声。

网友E:
解决方案如果用40K的数据率送出样本数据,用400K的开关频率进行PWM,一点样本,四点补0,对后面的滤波大为降低。光是提高开关频率是没用的。

网友D:
8KHZ采样率的原始音频数据,经过三阶2KHZ低通,仍然可能存在听得见的高频声。

假定用原始音频数据是2KHZ正弦波,那么通过8KHZ的采样率输出,每个周期只有四个采样点,假定分别为0,正向最大值,0,负向最大值,那就是4级阶梯正弦波了。 阶梯正弦波的频谱含基波n=1,和n=mN-1及n=mN+1次谐波,m=1,2,3,..., N为阶梯级数,幅度为N*|sin(PI/N)|/PI/n。 就是说幅度为1的2KHZ正弦波,以8KHZ的采样率输出后,变为2KHZ的4级阶梯正弦波,其中含有:

1) 2KHZ的基波,幅度为4*sin(PI/4)/Pi/1=0.9/1
2) 6KHZ的谐波,幅度为4*sin(PI/4)/Pi/3=0.9/3
3) 10KHZ的谐波,幅度为4*sin(PI/4)/Pi/5=0.9/5
4) 14KHZ的谐波,幅度为4*sin(PI/4)/Pi/7=0.9/7
5) 18KHZ的谐波,幅度为4*sin(PI/4)/Pi/9=0.9/9

如图。拿6KHZ的分量来说,假定基波的幅度为0dB,6kHZ的幅度则为-9.34dB左右。LZ用的是截止频率为2KHZ(-3dB)三阶低通滤波,每倍频程下降18dB, 在6KHZ的衰减为28.5dB左右。因此在低通输出端,假定2KHZ的基波信号为0dB,那么6KHZ的残留信号幅度为-9.34-28.5+3=-34.84dB。 这个只比基波幅度低34.84dB的声音是听得见的。

网友D:
过采样,输出一个实际数据,补零,再输出一个实际数据。这里用的是48K采样率过采样8K采样率的数据, 即:每个实际数据点加配5个零,频谱如下。
。谐波严重。

然后再数字滤波,如下图,采用的是128个点的FIR截止频率为4000HZ的低通滤波。图中可见通过数字滤波,6KHZ信号已经衰减到-72dB了。而且这个数字滤波器的特性和阶数还可以通过仔细设计而大大提高。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对最后输出端模拟滤波器特性的压力。

网友D:
补零后再数字滤波不会对信号造成信号幅度下降,因为数字增益太容易了,只是运算过程中不要丢失精度即可。

不调节数字增益的情况下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补零后再数字滤波不会对信号造成信号幅度下降,因为数字增益太容易了,只是运算过程中不要丢失精度即可。 ...

不矛盾,基本功,理论扎实,赞一个。

网友E:
能MCU的性能与开关频率要大幅度提高。

楼主:
虽然FIR低通滤波的算法估计单片机没有足够的性能跑.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有无算法的源代码或流程之类.
现在我用32k的PWM,一点数据,3点输出零.杂音听起来还是差不多.有2种频率的杂音:一种只要音频数据也为零就不会有.这个声音频率高.
另一种频率较低的杂音只要我单片机跑起来就一直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然FIR低通滤波的算法估计单片机没有足够的性能跑.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有无算法的源代码或流程之类.
现在 ...

8K的基音和谐音。第一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然FIR低通滤波的算法估计单片机没有足够的性能跑.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有无算法的源代码或流程之类.
现在 ...

你的意思送样率是32K的,PWM频率也是32K?

网友F:
40kHz到2kHz有20倍的频率差,三阶低通在阻带上差不多能得到-78dB的衰减,应该够用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单片机硬件支持,可以试试把PWM频率调整到200kHz,这样用一个二阶低通就能得到-80dB衰减。
至于楼主提到的“类似金属音的噪音”,我认为很可能是存在于原始音频数据中的,应该是进行原始音频采集,或者对高采样率音频做重采样时候的问题。要验证也很简单,把这段声音数据转换成一段标准格式的WAV文件,在电脑上试听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每个点的数据重复放了5次”应该没有必要,每个8kHz周期设置一次PWM占空比和设置5次结果是一样的。补零、滤波似乎也不可取。你提到的两种噪音,一种是电路布线或者电源退耦的问题,需要改进设计;还有一种是音频采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对原始音频信号做滤波解决,执行的时间应该在形成8kHz音频采样之前。

网友D:
本来采用5次重复同一个数据的过采样法(Upsampling,或叫升采样法),然后再低通滤波,看起来比采用1个原始数据加4个零的过采样法更接近实际波形,但这会造成所谓的零阶保持失真。而补零法更像单位冲击函数采样。而且所有的过采样通常都采用补零法的原因是可以利用“零”乘以任何数等于零来简化低通滤波器(插值滤波器)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送样率是32K的,PWM频率也是32K?

PWM的频率是32K,16M的时钟/500。
数据是8K的,所以四次PWM中断才有一次数据。现在发一次数据,3次补零。四次同样的数据,一次数据,三次插值数据都试过,都有唧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kHz到2kHz有20倍的频率差,三阶低通在阻带上差不多能得到-78dB的衰减,应该够用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 ...

金属音是程序打错了一个字母。

网友D:
不添加低通数字滤波,补零过采样的谐波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点的数据重复放了5次”应该没有必要,每个8kHz周期设置一次PWM占空比和设置5次结果是一样的。补零、 ...

音频采样不存在问题,因为那是电脑给我的音频数据。如果说是布线问题也不象,因为我初始化好硬件之后,设个断点让单片机停下来,就没有噪音。一旦单片机输出PWM的数据,噪音就来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把PWM频率提高就没噪音了(都只说提高,但没说提高后缺的数据怎么处理,补零,重发还是什么的)。
我测试过固定发一个数据,不就相当于是通过PWM恢复一条直线的音频信号吗?这种情况下,我用32K的PWM,每个点都发同样的占空比,也会出来同样的噪音。按道理这时候我已经相当于用32K的PWM还原32K的采样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采用5次重复同一个数据的过采样法(Upsampling,或叫升采样法),然后再低通滤波,看起来比采用1个原始 ...

补零的话,由于单片机的资源和速度限制,没有进行FIR滤波。这样做反而比重复法和插值发更差了,多了个很尖锐的唧唧声,而且声音变小了,所以显得噪音更大了。
其实我现在用插值的方法,假设8k的数据,当前点是80,下一点是90.在125us时间内,每一个31.25us PWM中断,我发80,82,85,87.这样发的,理论上应该是平滑了很多的,但不知道怎么还是出来直接重复发四次80差不多的噪音.要是不考虑噪音,声音还原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音频采样不存在问题,因为那是电脑给我的音频数据。如果说是布线问题也不象,因为我初始化好硬件之后,设 ...

电脑给你的音频数据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验证过了吗?
在这个应用里,PWM被当作DAC使用,提高PWM频率只是为了使后续的滤波更容易处理,不需要补零或重发什么的。另外,32k的PWM只适合还原采样率远低于32k的音频数据,否则要考虑做严格的时钟同步,后续滤波也是问题。如果可能,用一路DMA和一路定时器,设置到8kHz触发数据传输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我现在用插值的方式,PWM的占空比已经是1秒变化32k次了.现在发现我上面说的固定发一个数据也会出来的噪音,在发0x80的时候是最小的,固定发0都会有很大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给你的音频数据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验证过了吗?
在这个应用里,PWM被当作DAC使用,提高PWM频率只是 ...

电脑过来的是8K的数据,这点无问题.时钟同步有考虑的,如果不同步的明显,能听得出来的.现在其实要是不管噪音,用来听歌都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PWM的频率是32K,16M的时钟/500。
数据是8K的,所以四次PWM中断才有一次数据。现在发一次数据,3次补零。 ...

可以肯定的是你这样处理音频数据不完美,对比传统的音频流,BITCLK 几百K,码率32K,PWM相当于BITCLK,复现一个音频值,可以几个微秒达到稳定。现在你的方案不是。无法实现阶梯状的数字波形。PWM频率决定了边沿的上升,下降速度,码率决定了阶梯平台的宽度。你将二者合一,原理上有问题。

网友E:
不应采用PWM中断的方式来改变寄成器的值,应自动加载。码率时刻时才修改寄存器的值。以上处理针对DAC段,源头有没有做防混迭低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音频采样不存在问题,因为那是电脑给我的音频数据。如果说是布线问题也不象,因为我初始化好硬件之后,设 ...

“...每个点都发同样的占空比,也会出来同样的噪音。按道理这时候我已经相当于用32K的PWM还原32K的采样数据了..." 这相当于输出直流了,都有噪音啊....输出端不是还有个2KHZ的三阶低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FIR低通滤波的算法估计单片机没有足够的性能跑.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有无算法的源代码或流程之类.
现在 ...

简单的FIR插值算法可参考: http://dspguru.com/dsp/faqs/multirate/interpolation

复杂点的FIR插值算法,可参考这个MIT硕士论文:

不过先解决你这个输出直流都有噪音的问题吧。

网友E:
根据SACD的原理,其三用波的频率是很高的。为何,提高瞬态响应,稳态时的信号远大于晢态的信号。可以参考下SACD的PWM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插值的方式,PWM的占空比已经是1秒变化32k次了.现在发现我上面说的固定发一个数据也会出来的噪音,在 ...

看过噪声的幅度吗,在什么范围?如果和你的滤波器理论计算值明显不符,就要仔细看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点都发同样的占空比,也会出来同样的噪音。按道理这时候我已经相当于用32K的PWM还原32K的采样数 ...

我也是疑惑啊,但说电路有问题,除了噪音,声音还原的也对的啊。而且我看别人做的,虽然都不说如果把8k采样率采的数据用几倍的频率的PWM来还原。但看他们用的MCU就可知道,不会有多复杂的做法,我想顶多就是一个数据多发几次还是插值这样的啦!
用8K采样的数据,本来就不完美,就不用说什么要用44K之类了,如果能用到我当然会用。问题是8k,已经有几本的音质了,不应该有这么明显的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过噪声的幅度吗,在什么范围?如果和你的滤波器理论计算值明显不符,就要仔细看看电路了。 ...

没有去看,但光听就知道和最大声音都小不了多少,估计不是滤波电路的问题。
问题是就算我发固定的数据,相当于直线了,都有这噪音,而且这噪音的大小不会变化。我把声音调小了,只是有用的声音小了而已,噪音不会变。
而且会有很大的干扰出来,我旁边插着耳机孔耳机都能感应到干扰声。

楼主:
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噪音产生的原因不是PWM本身,而是射频干扰了功放部分.因为有2.4G射频在附近,由于板子大小的局限,距离天线只有大约2cm.不用射频,就没有这些噪音了.只有一点正常的第噪了!
那问题又来了,如何干掉大部分的干扰呢?布线?在RC滤波后的功放输入端接电容到地吗(1nF+10p)?

网友G(2024-01-28):
互补pwm差分输出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