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的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27):
请问,图中的RAIN是必须要接的吗?有什么作用吗?我觉得不接也可以啊

楼主:
补:是我理解错了。。。它指的应该是输入阻抗。。。

网友A:
看RAIN要看VAIN,命名肯定是统一的,如果VAIN是输入电压,那么RAIN就是输入阻抗。

网友B:
貌似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出现过。是不是同一个人问的啊

网友C:
表45是怎么说的

网友:
看RAIN要看VAIN,命名肯定是统一的,如果VAIN是输入电压,那么RAIN就是输入阻抗。应该是这样

网友:
Radc和Cadc怎么解释,参数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
RAIN是输入阻抗啊,那这个图只是示意图了

网友E:
这个看实际情况了,可以匹配一个很小的电阻的,

网友F:
那个好像是个AD输入模型,实际不用接的

网友G:
得看VAIN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出现过。是不是同一个人问的啊

不是的。。

楼主:
表45是有关它的AD输入的输入阻抗,电容什么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实际情况了,可以匹配一个很小的电阻的,

恩,我觉得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