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降低LED电源输出纹波的方法

楼主(2015-10-27):
LED电源实际也就是直流电源,直流电源输出都有纹波,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来降低输出纹波呢?下面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试:

第一种方法:再加一级LC滤波,二级滤波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对输出电压的精度就有影响。

第二种方法:电源输出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经过LDO之后,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效果比较明显。

第三种方法: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 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同时,LED驱动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第四种方法: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

第五种方法: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
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或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 Ω,电容取4.7pf-2.2nf。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以上是一些减小输出纹波的一些常用办法,虽然可能不太全,但对一般的应用已经足够了。关于噪声抑制,实际中并不一定全部应用,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比如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等,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A: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 ...

需要核实的lc滤波电路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 ...

如果你选用金升阳的产品,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193992-1-1.html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led驱动电源。

网友C:
误导初学者的好贴 !

说了很多很多,唯独不提起他改变不了的核心技术===频率。

经过LDO之后,纹波可以在10uV以下

网友D:
这个有具体的设计电路吗?

网友D:
LC滤波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驱动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
  同时,LED驱动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
  经过LDO之后,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
  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
  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或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Ω,电容取4.7pf-2.2nf.
  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网友D:
  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

网友E(2015-11-26):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会不会啸叫

网友F:
这个好实现吗?

网友F:
缺少实际的验证方案。

网友:
这个实现起来容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 ...

这个方案真的很多呢。

网友G:
是否可行,这个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LC滤波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驱动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 ...

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

网友B:
二极管后接电感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网友D:
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

网友D:
接电感 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选用金升阳的产品,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193992-1-1.html

减小输出纹波的一些常用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 ...

一级LC滤波,二级滤波 这样会干扰吧。

网友H:
也容易引起电路的谐振

网友I:
二极管后接电感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J:
两级滤波电路可取吗?

网友I:
波纹的降低效果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EMI滤波

网友J:
能不能真的移植波纹,还是增大干扰。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

网友I:
考虑寄生参数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怎么计算rc

网友J:
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怎么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核实的lc滤波电路才能做到。

噪声抑制不好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 ...

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你选用金升阳的产品,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193992-1-1.html

这个有相关成熟设计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实现吗?

不是太容易,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 ...

抑制高频噪声,低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led驱动电源。

led降低波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缺少实际的验证方案。

后面附带有新的电路的。

网友I:
参考一下发给你的链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缺少实际的验证方案。

缺少仿真的文件,后面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行,这个方案

试试才行,这个参数不好确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C滤波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驱动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 ...

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L:
先试试再说,这个方案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缺少实际的验证方案。

不知道抑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学习了,原来可以有这么多方案啊!!!!!!!

网友N:
电源输出接LDO这个方式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O:
二极管后接电感,如何实现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二极管后接电感,如何实现的啊??

仔细看看帖子呗,写的还是不错的!!!!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Q:
还是用ldo的多。

网友G:
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R: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使用二级管滤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缺少实际的验证方案。

降低LED的方案在后面说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3992-1-1.html

这个链接正确吗

网友G:
这个最好前段使用电容实现瞬间电流供应。

网友R: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得确定参数才能降低波纹波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C滤波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驱动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 ...

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

网友R: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楼主考虑电源的工作频率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 ...

这个LC的数值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抑制高频噪声,低频的

应该在电路中的低频比较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不是太容易,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行

数值选择得仿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 ...

LDO电路的应用方向不对。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会不会啸叫

不会啸叫的,这个谐振频率外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这个链接正确吗

连接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Q:
应该在电路中的低频比较多。

高频信号的干扰。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高频信号的干扰。

这个信号干扰比较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高频信号的干扰。

两种都有干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后面附带有新的电路的。

没有相关的设计了。

网友O(2015-12-27):
引用 网友P:
仔细看看帖子呗,写的还是不错的!!!!应该对你有帮助

恩呢  刚有在看,确实挺有收获的。

网友S:
波纹减少的办法还是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