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5-10-27):
程序发送数据完成,TI=1,这时候会进入中断程序,就在还没跳出中断程序的时候,又有数据从RXD传入完成,RI=1,按照同级中断不能相互打断,是不是新接收到的数据就会丢失?求大神告知,感激不尽

楼主:
按理说51是全双工,应该支持同时发送和接收的,可想不明白同时发送和接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假设从RXD传输来的数据是好几个字节(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字节的话,可以等到跳出当前中断再次进入中断,可是有好几个字节的数据传输进来时前边的数据可能会被覆盖)

网友A:
这个不要担心,因为照常见的9600计算,1毫秒才有一字节进来,而1毫秒随便都处理掉接收到的字节了

网友B:
不会的

不然也不会叫全双工通信

网友C:
实际上,这个传输字符的过程是很慢的,mcu的处理速度比它快很多

网友D:
CPU的处理速度跟串口传输速度不是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担心,因为照常见的9600计算,1毫秒才有一字节进来,而1毫秒随便都处理掉接收到的字节了 ...

原来这样,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这个传输字符的过程是很慢的,mcu的处理速度比它快很多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