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89的库函数开发时GP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5-10-27):
今天在用fr5989控制IO口时遇到了不知名问题,
是这样的,程序中没有时钟,所以使用的是默认的DCO,可是控制IO口输出电平时却没有任何现象;
代码如下:
#include "driverlib.h"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while(1)
     {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for(uint8_t i=0;i<0xff;i++);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for(uint8_t i=0;i<0xff;i++);
     }
}

最后,把ACLK时钟引脚输出,用示波器也是还没发现有波形输出:
#include "driverlib.h"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5,GPIO_PIN2);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5,GPIO_PIN2,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while(1)
     {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for(uint8_t i=0;i<0xff;i++);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2);
             for(uint8_t i=0;i<0xff;i++);
     }
}

我新手,有谁看出问题所在吗。请教一下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PMM_unlockLPM5();

/**********************************寄存器写法*********************************************/
PM5CTL0 &= ~LOCKLPM5;

官方解释: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FR系列430都要加上这句话才行哦。。

最后传一份以前使用FR5969做的TI低功耗大赛一个PDF吧《将低功耗进行到底》,,或许会对楼主有点帮助。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0AA4x 密码: 7wht

网友B:
怎么检测的?

楼主:
示波器探头检测啊,检测管脚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

真心感谢你,谢谢

网友D:
看来粗心大意害死人的。我一般就是在官方的例程上修改的。

网友E:
PMM_unlockLPM5();还需要解锁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

学习了,居然还要开启个解锁,我记得新唐有这样类似的设置的

网友G:
这个还需要解锁

网友G:
这个以前用现成的配置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少了一句话
/**********************************库函数写法************************************ ...

官方那解释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官方那解释是什么意思?

解锁GPIO配置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解锁GPIO配置嘛。。。

哦 谢谢,那段英文我没看懂,现在明白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哦 谢谢,那段英文我没看懂,现在明白点了

哈哈,,没事。

其实PDF里面都是些简单的英文,,,多看看基本上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