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放大器输出信号振铃现象严重 求助

楼主(2015-10-27):
做了个前置放大器振铃现象严重  电路倒是比较简单 就是JFET+运算放大器

出现这样现象的问题在哪里 解决思路如何?

网友A:
贴上电路图

网友B:
是电流转电压吗!

网友C:
无图无真象!…

网友D:
经验:输出端串电阻 和/或 输出端对地 RC 串联滤波。

网友E:
没有图,怎么给你解释

楼主:
最后发现是示波器连接线的问题   用的长线 换了根短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