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PRAGMA的用法

楼主(2015-10-27):
ti的帮助文档里是这么讲的:

The DATA_SECTION pragma allocates space for the symbol in a section called section name.
The syntax for the pragma in C is:

#pragma DATA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我个人的理解是:

定义一个数据段:
          段名为:    "section name"
          段的内容在: symbol 里
在CCS编程中,如果我们不指定变量的存放位置,编译器会自动的给变量分配一个位置,但是如果有的时候需要把变量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CCS提供了如下的两个指令
#pragma CODE_SECTION
#pragma DATA_SECTION
其中data_section是针对数据空间的,code_section是针对程序空间的,具体的使用办法是
#pragma DATA_SECTION(bufferB, ”my_sect”)
char bufferB[512];
在.cmd文件中建立对应的section就可以使用了。

注意:在使用#pragma DATA_SECTION时,应该先开辟一个空间,即:#pragma DATA_SECTION(bufferB, ”my_sect”),然后再定义该空间的大小:char bufferB[512];

#pragma,是一个编译控制指令,可以在编译时动态地调整编译选项,这种指令在不同的编译系统中是不同的.

#pragma DATA_ALIGN( symbol,constant)

指令的作用是:排列排列symbol到constant指点的列边界上.

#pragma DATA_ALIGN( rxdata_stream,   128)
就是让rxdata_stream地址的末尾7位是0(二进制地址),就是128字节对齐。
对齐的目的,一般是位了CACHE读写外存。
如果一个CACHE的line是128字节。这样,如果数据128字节对齐,那么取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只使用一个CACHE行就够了。

char efd;
#prgma DATA_ALIGN(efd, 8)
编译时一定会把efd变量的地址安排在8字节对齐的位置上,也即efd地址的低3位一定为0。

楼主:
自定义段(C语言)
#pragma DATA_SECTION(函数名或全局变量名,"用户自定义在数据空间的段名");
#pragma CODE_SECTION(函数名或全局变量名,"用户自定义在程序空间的段名");
不能在函数体内声明。必须在定义和使用前声明
#pragma可以阻止对未调用的函数的优化
#pragma DATA_ALIGN( symbol,constant)

指令的作用是:排列排列symbol到constant指点的列边界上.
例如

#pragma DATA_ALIGN( rxdata_stream,   128)
就是让rxdata_stream地址的末尾7位是0(二进制地址),就是128字节对齐。
对齐的目的,一般是位了CACHE读写外存。
如果一个CACHE的line是128字节。这样,如果数据128字节对齐,那么取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只使用一个CACHE行就够了。
#prgma DATA_ALIGN(efd, 8)
编译时一定会把efd变量的地址安排在8字节对齐的位置上,也即efd地址的低3位一定为0。

网友A:
PRAGMA,我还看成是PROGRAM,程序编程呢

网友B:
#pragma,是一个编译控制指令,可以在编译时动态地调整编译选项

网友C:
如果一个CACHE的line是128字节。这样,如果数据128字节对齐,那么取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只使用一个CACHE行就够了。

网友D:
#pragma DATA_ALIGN( rxdata_stream,   128)
就是让rxdata_stream地址的末尾7位是0(二进制地址),就是128字节对齐。

网友E:
#pragma可以阻止对未调用的函数的优化

网友F:
#pragma,是一个编译控制指令,可以在编译时动态地调整编译选项,这种指令在不同的编译系统中是不同的.

网友G:
这个是定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