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一个调占空比板子 八脚芯片 被打磨 推测是pic12f508 望大家...

楼主(2015-10-27):
1脚vcc  8脚gnd 推测是pic的12f508  我只用过Atmel  和stc  没接触过pic  希望自己编写 望大家指导
问各位
1·是不是每个厂商  都有自己对应的的烧写程序  和芯片么
2·keil 编译文件  不考虑头文件 定义问题 可以通用么
3就像stc的这个isp 下载器  可以给别的芯片用吗

楼主:
手上有 AT下载器  和stc的

网友A:
第一点,pic得用pic的烧写器,如Kit3,ICD3前者一百多一点,后者稍贵啦
第二点,打磨了,也不要紧,只要插上烧写器,看一下片子ID就OK了
第三点,8个脚的片子很多,你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下,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pic得用pic的烧写器,如Kit3,ICD3前者一百多一点,后者稍贵啦
第二点,打磨了,也不要紧,只要插 ...

明白了  谢谢  那我还是买stc的芯片 烧录吧 还便宜

网友B:
PIC的芯片 也比STC的贵呢

网友C:
PIC的可靠性那是STC无法比的

网友D:
PIC=奥迪,STC=比亚迪,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IC=奥迪,STC=比亚迪,一样?

:D恩,比喻很恰当

网友E:
被打磨的一般都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