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板子 八脚芯片被打磨 求助是哪款芯片怎么用 推测是pic的12f508

楼主(2015-10-27):
1脚vcc  8脚gnd 推测是pic的12f508 对比只有pic和P89LPC901 符合 我只用过Atmel  和stc  没接触过pic  希望自己编写程序 望大家指导
问各位
1·是不是每个厂商  都有自己对应的的烧写程序  和芯片么
2·keil 编译c.文件  不考虑头文件 定义问题 可以通用么
3就像stc的这个isp 芯片是340 下载器  可以给别的芯片用吗

网友A:
1、pic需要专门的编程器的
2、keil好像不支持pic的内核的,所以编译出来的程序是不能在pic上使用的
3、340的下载器实际上是一个usb转ttl的模块,只要支持串口ttl电平的烧写,理论上都可以用这个下载器

网友B:
大量国产8pin的不印**,就是为了避免专利,PIC成本高啦

网友C:
为了避免专利

网友:
深圳市鹏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中国最专业的正向方案设计和反向研发技术公司。公司是做芯片解密、PCB抄板克隆,以及芯片型号鉴定,也可以做软件编程、硬件电路设计。联系人:张工,QQ:83485508,电话:15338822191。